研究特能代工新日原装TL-355-6020充电器和高级单片机充电器

楼主(2022-01-05):
两个充电器来自修车店老板,研究用。当然,我只对原装货和高级货感兴趣。新日原装充电器,还有一片同款裸板。

拆开对比,看到确实是同款板子,裸板缺次级整流二极管,板子有烤糊痕迹。

充电器插电亮灯,但是充电会不定期重启,软故障。

板子背面被修车店老板补焊过,故障依旧

怀疑是风扇故障导致散热不佳热重启,事实证明风扇没问题

拆下大电容,发现引脚生锈,怀疑漏液,裸板拆电容更换

貌似充电正常了

研究剩下的裸板,量了所有的管子没有击穿,有前途

不上电容和次级二极管,上电OK,这下好了,多了两个吃灰的板子

拆开电容,貌似电解液还有,没有完全干

反正是生锈了,扔掉没错

拆开后电容不仅没少,还多了

继续研究另一个高级充电器,带单片机竖板和指示灯小板,看样子就是高级货,可惜是裸板,没有外壳,不知道型号和参数了

单片机板子被修车店老板拆过,一塌糊涂,而且大电容缺失,

缺失大电容,看到MOS取样电阻也炸了,开关管不保

拆下单片机小板,是stm8单片机,看来是软件pwm。

拆掉疑似故障的元件,

测量果然是管子击穿了,奇怪的是g-s击穿,DS正常。当然,取样电阻确实是炸开了

补上元件,隔离上220V,主机没有任何反应,待机功耗0

跑了一下电路,原来是次级电池取电给单片机3.3V,然后去控制前级送电,缺失了一个输出控制mos,

最后还拿了一个雅迪原装的充电器,看着成色不错

保修条还在,没被拆过

内部很干净,没有风扇,自然散热,好像爱玛也有同款充电器,改成锂电了

这下好了,家里几十个各色故障充电器修好之后吃灰了,难道要我去挂咸鱼吗哈哈哈哈

网友A:
电容拆开之后空气进去了,所以才会变大吧

网友B:
我也好几个充电器吃灰,都不是自己买的,有的随车送的,有的老家不用的我拿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好几个充电器吃灰,都不是自己买的,有的随车送的,有的老家不用的我拿过来的 ...

我就没买过充电器。。。。。。哈哈哈哈,都是捡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拆开之后空气进去了,所以才会变大吧

大概也许可能吧,反正是个坏电容,毕竟2816年的老充电器了

网友C:
电容增加估计是开壳时手捏温度上升的原因

网友D:
修车铺充电八成都塞给你修了话说以前修过一例断续工作的充电器,是大电解内部引脚接触不良导致,凉着没事儿,用会儿就犯病,换了就好了~

网友E:
我是来看单片机的,你得好好研究单片机呀,看不出来研究了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来看单片机的,你得好好研究单片机呀,看不出来研究了啥啊,

研究这个充电器的工作原理即可,不需要搞定程序,那不是我的专业,以前学的51单片机都还给教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车铺充电八成都塞给你修了话说以前修过一例断续工作的充电器,是大电解内部引脚接触不良导致,凉 ...

谢谢专家指点,确实,老化的电解容易挂,我买电桥的第一个原因是专家精华帖推荐种草,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测这些旧件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增加估计是开壳时手捏温度上升的原因

有可能哈哈,等专家推荐的电桥到了我就能测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指点,确实,老化的电解容易挂,我买电桥的第一个原因是专家精华帖推荐种草,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 ...

嘿嘿 肯定用的上~

网友F:
估计充电器够几纸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充电器够几纸箱了!

四十多个了,得清理一些了,准备过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哈哈,等专家推荐的电桥到了我就能测咯

买的是哪一款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的是哪一款电桥。

论坛最新精华帖Q专家同款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论坛最新精华帖Q专家同款

没猜错的话,中创ET43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猜错的话,中创ET430?

胜利vc4080,今天刚收到快递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不插电瓶(负载)如何让充电器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