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闲来无事,焊U盘取乐

楼主(2022-01-05):
前几天拆了个256的雷克沙,单片128双贴,903主控,本来想改个写保护U盘,结果焊上去发现颗粒内部短路,连续烧毁了若干板子,其中一个只烧了一面,特征是,板子正面识别8ce,反面只能识别2个ce

于是就废物利用,找了一片好的128颗粒干上去

信息无误

跑圈也正常

最后含泪封存吧
最后说一下,垃圾颗粒害死人啊,起初我还以为手工不行,结果看了一地903,3268和3280的尸体才意识到是颗粒内部短路
顺便问下大佬们,某宝卖的放烧903板子,上这种内部短路的颗粒能行么?上903测试架没问题,难道是因为有这种保护机制?

网友A:
美光的颗粒质量不是还可以 的吗?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光的颗粒质量不是还可以 的吗?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雷克沙就是镁光的垃圾场,最近从雷克沙上只拆下来2颗完好的,其他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像人家雷克沙有钱单独做了固件开这些有问题的颗粒,我们自己是无法重新利用的

网友:
现在的U盘 SSD都在压缩成本,从电路板和外壳的用料就可以看出来,好颗粒肯定用在利润高和要求更严格的产品上

网友B:
昨天拆了一个U盘,里面竟是半截SD卡焊在板子上的,真服了,这些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拆了一个U盘,里面竟是半截SD卡焊在板子上的,真服了,这些人

不会是半截黑胶体吧?

网友D:
防烧防的是USB接口 电源和地线接反
因为极少数人员装机时前置接反
防的不是颗粒内部的。。。这种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半截黑胶体吧?

就是,刚拆开的时候还奇怪,这个样封装的颗粒还很少见呢,吹下来一看就是半截SD卡
就是方框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烧防的是USB接口 电源和地线接反
因为极少数人员装机时前置接反
防的不是颗粒内部的。。。这种烧法 ...

好吧,我理解错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