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是不是和LM7805一样都是线性稳压

楼主(2022-01-05):
LM1117用在数码设备上的比较多,电压有1.8、2.5、3.3V等等,有的电脑主板上都有用,看手册是普通的线性稳压,应该多余电功会变成热量,可LM1117才一点点大,和需要散热片的LM78XX系列差别巨大,标称电流有800mA,即使工作在最低压降下自身也有1W的热功耗,还是我的计算不对?

网友:
7805也有贴片封装的,体积也不大,这些东西关键看散热

网友:
发热还要看压差,记得1117是低压差的,78系列压差要高得多

网友:
LM1117技术比较新,压差小,LM7805很老了,压差大,都是线性稳压IC。

网友:
热量从引脚直接跑铜箔上去了,而且通常都是给单片机供电,电流也就十几毫安多点也就百来毫安,压力不大!

网友:
LDO功耗主要是流经电流与压差,压差小(LM1117最小1.2V),效率会相对高一点,,假设4.5V转3.3V,电流0.5A,输出电流也是0.5A,所以功耗就是(4.5-3.3)*0.5=0.6W,,
而7805的最小压差是2V,你需要输出一个5V0.5A时需要7V的输入电压,那么功耗就是(7-5)*0.5=1W,,

那么结论显而易见就是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电压差越大,,发热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
小电流才会用上这些线性的吧,大电流都用DC-DC电路了

网友:
LM1117才一点点大,和需要散热片的LM78XX系列差别巨大

LM78XX系列最低压差(输入输出端)2.8V,通常在3V以上。

LM1117才最低压差(输入输出端)1.2~1.3(V)

所以在同等应用条件下,两者的自身功耗要差5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