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ED灯板应该用什么透明的胶封住?

楼主(2022-01-05):
做了太阳能灯,LED灯板直接贴在铝防水壳上散热,但是灯板没封,应该用什么透明的胶把它封住用来防水?

网友:
透明背心袋,省钱又省力

网友:
705透明的,PDD 3.5一只包邮,淘宝2块不包邮

网友:
用一块玻璃盖住发光部分 透明或磨砂 周围打胶 结构胶即可

网友:
硅橡胶太保温了,而且透光度不行,用水晶滴胶吧

网友:
图也不放上来,玻璃胶也可以呀

网友:
用丙烯酸防水胶。pdd上有,几块钱300g的那种,用于外墙防水。固话后特别硬而且还有点韧性。

网友:
这种的,透明的,还是环保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