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损坏 发现这个电感摔碎了 如何选择合适型号

楼主(2022-01-05):
开关电源没拿住,摔了一下,在捡起来的时候发现有响声,就拆开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电感摔碎了,问下这种开关电源,这种型号的电感如何判断和选择合适的型号?(额定:24V-20A)

网友A:
这个电感感量3-5mH,用磁环外径33.5mm内径19.5mm厚度11.5mm绿环或者黄绿环,线径1mm双线并绕22圈左右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买个同参数的磁环,绕一下又不是很难。

网友:
磁芯碎了就换磁芯

网友B:
PFC电感,先看磁环的涂层是什么颜色,黑色的材质就是铁硅铝,绿色的就是锰锌铁氧体。还有或是其他的两种颜色涂层的就是铁粉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C电感,先看磁环的涂层是什么颜色,黑色的材质就是铁硅铝,绿色的就是锰锌铁氧体。还有或是其他的两种颜 ...

这个不是PFC作用的吧?

网友:
貌似只有两个脚应该是次级输出的高频扼流圈。上淘宝买一个呗!

网友:
输出滤波电感,要求不高可免,导线跨天堑,铜桥飞渡修何难?
若要规规范范,购买同样磁环,依样画葫芦,旧线全绕完胶粘!

网友:
塞回去502粘起来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暴力点,扎带扎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感量3-5mH,用磁环外径33.5mm内径19.5mm厚度11.5mm绿环或者黄绿环,线径1mm双线并绕22圈左右就能满 ...

我去,猜的真准,谢谢啦

网友:
图片上就没看到有电感,不涛楚是那一个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