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家里老人买的led大电筒,充不进电了,拆!

楼主(2022-01-05):
如图,老人买的电筒,某日充不进电了,拆开看看

7个灯珠,还是有点亮度的

拆开,结构很简单

电路板

电池怀孕了

这个电池什么标识都没有,请问是多少v的?
或者直接去掉所有电路,加个18650卡座,用18650电池行不行?

网友A:
这玩意估计是两格铅酸,阻容降压充电,还可以再省3个二极管,半波充电,驱动也是电阻限流直驱的。

网友:
18650电池可以用,但是充电不能用这个线路,需要加装充电保护电路

网友:
4V铅酸,不能直接用锂电池,需要另外加充电板和保护电路!

网友:
以后叫老人买那种比较小巧的手电,单颗LED,外置充电器的,手电里是一个18650,贵一点,但比这种铅酸的亮,续航也更久,买了你再换一个4056充电板,能操很多年。

网友:
这种手电充电是打开开关必烧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估计是两格铅酸,阻容降压充电,还可以再省3个二极管,半波充电,驱动也是电阻限流直驱的。 ...

不用估计,只要是市电插头屁股都是铅酸的,LED灯珠电压限制,肯定是两格4V的铅酸最经济。

网友:
直接垃圾桶,这种LJ没有任何改造价值,上京东搜神火SC11-C,9.9包邮,重新买一个比老人家,虽然也是LJ,但比这强多了

网友:
改一下也好,有的老人不会取下电池充电,除非是买直充的

网友:
这种手电筒没什么折腾价值和空间了,垃圾桶处理掉,买新的送老人家最好了。

网友:
这电池就是电蚊拍的标配,楼主要折腾的话改18650也简单,加个4056充电板就行了。

网友:
4056充放保护一体板加电池 其他什么不用动 趁早改 铅酸的充电开灯容易烧

网友:
跟久量充电台灯有一拼,建议改USB手机口4056充电板,拆机锂电池,去掉自带阻容,LED串联二极管分压避免过放电。

网友B:
去骗多多买这种电筒,3-5块包邮,里面是一个18650,还有一个18650空位,我补了一个18650进去之后,充满电亲测可以亮4-5个小时,亮度还非常不错,四个档,亮,半亮,闪,和侧边照明,给老人用非常不错

网友:
铅酸的坏了就没啥折腾了

网友:
可以给电池加纯净水再撑一段

网友:
建议换了,没啥用。

网友:
这种手电筒就是一年半载的寿命,真是浪费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骗多多买这种电筒,3-5块包邮,里面是一个18650,还有一个18650空位,我补了一个18650进去之后,充满电亲 ...

要不要我教你如何改单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我教你如何改单档

改单档很简单
7135恒流源
换掉旧驱动板
专家说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