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十几元买了个支持QC3的汽车快充头,到手拆

楼主(2022-01-05):
买了个快充头,准备它用,所以到手即拆。看看做工如何橘色的接口,篮圈是指示灯,但是亮度极低。

标称输出5V7A

后盖一扣就掉

但是负极是倒钩的结构,还挺滑,试了几次都拆不下来,出动钢锯,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电路板正面俩大电感应该是用于QC升压吧?

qc协议芯片LP103S

电源芯片之一:HC8005提供5V2.8A的电源

电源芯片之2:HC2020A可以提供5V2.4A电源

5V这块略有虚标,12V应该没问题
对这个电路设计不是很理解,是先把汽车的12V降到5V,然后再升压到9V和12V提供Qc3的快充,还是快充的12V和9V直接从汽车的12V取得呢?
拆解视频版

网友: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直接降压的啊。。。。之前3.5一个在老兰DIY买了两个独立输出的快充,然后打了两个外壳。

网友:
5v的输出应该达不到那么大吧,7A的电流得用1平方的线了

网友:
5v 7A是什么标准?

网友:
其实应用在实际车上环境,被充电设备几乎没有12V的。都是降压使用的设备。

手机5V、6V、9V。 用的12V的多数是本或PAD,不过那个在车上充也非常少见了。
最后说一个,就是汽车实际不是12V,都超的厉害,蓄电池带载12.4V,发电机一旦启动就奔14去了。

网友:
14一个的纽曼看着要比这个好

楼主:
虚标了,两块芯片一个2.8一个2.4,全都满负荷也只有5.2A

网友:
一般用用吧

网友:
买过同款,用了好多年了也没坏,不过标称是正常的5/3,9/2,12/1.5,我是5块钱时候买的,另外一个3518s的车充莫名其妙就冒烟了

网友:
接上QC3可调触发器,可以改在机箱里,替代电阻分压减速线,多了调速模式。要是反激式隔离方案更好,万一高压侧直通故障,避免低压侧过压烧设备。

网友:
5V 7A这是个啥参数?多大的设备需要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A:
老王、老五家经常有这种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王、老五家经常有这种裸板

而且做工用料都还比较好,后悔双路QC的屯少了好久的没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王、老五家经常有这种裸板

我本来也是想买的,可惜用的时候没有了,只好买个成品

网友:
Pd车充还是挺诱人的

网友: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应该和楼主一家买的,用得少,现在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