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助 各位大佬这个HP 128GB扩容盘还有救吗?

楼主(2022-01-05):
朋友给一扩容盘,标128G,据说用两次就不能用了。开整。求救!!!

U盘外观

U盘外观

主控正面

主控正面

求教这是什么颗粒?

求教这是什么颗粒?

主控型号

主控型号

能认盘

能认盘

擦除中

擦除中

显示代码不存在

显示代码不存在

换一个版本,点开始闪一下后显示Flash型号未知

换一个版本,点开始闪一下后显示Flash型号未知

网友:
找商家,退钱

网友: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可以帮你看一下,只需要支付10~50M帀或者0.1~0.5元即可

网友A:
高格版本清空,再用低格版本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格版本清空,再用低格版本开卡

谢谢你!清空可以,开卡就遇到问题,显示Flash型号未知。也不知道这个颗粒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天猫现在都是帮这些骗子的,不然他们也不敢这样公然的开卖这些害人的扩容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清空可以,开卡就遇到问题,显示Flash型号未知。也不知道这个颗粒是什么型号的。 ...

高格和开卡不是一个软件 你要找开卡软件AlcorMP

网友:
这不是闪迪的解锁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格和开卡不是一个软件 你要找开卡软件AlcorMP

你这个是安国的软件呀?

楼主:
cbm20200624版本也不行,也是闪一下然后Fiash型号未知。坛子里的邦芯量产软件都试过,都不行!求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安国的软件呀?

好吧 记错了 安国和芯邦在印象中都是扩容和低端才用的主控  还有量产软件不一定要最新的

网友:
救活 也不敢用呀,换一个可靠的颗粒来做

网友C:
朋友从京东买了一个128G优盘,说拷贝的文件老坏,拿来一看512M扩容的!差了127.5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从京东买了一个128G优盘,说拷贝的文件老坏,拿来一看512M扩容的!差了127.5G ...

京东都居然敢干这种事?不过好像没法告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都居然敢干这种事?不过好像没法告对吧?

应该是第三方店铺,他又不懂,都两年了咋找啊~

网友:
对了,外观和你这个还是一样的,只是没有惠普标~

网友D:
06年的闪迪颗粒还是不要去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06年的闪迪颗粒还是不要去用了吧。。。

问题是用不了呀!也就是想用来播放一下电影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