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大神sm2259xt+nw987开卡问题 Check MPISP Mode Fail

楼主(2022-01-05):
用了刚好一年,偶尔掉固件,重新加焊了下,彻底没固件了,数码之家下载了很多开卡工具,只有B37版本可识别flash,但无法开卡成功,flash分布图为什么ch0都是FF,只有ch1是2C 78 EA 00等,是否是flash坏,我是新手,求指点???

楼主:
flash分布图

楼主:
失败后的样子

网友:
CE0挂了,,,,颗粒废了

网友:
颗粒驾崩了 这板子还不错

楼主:
修复好了,重新把颗粒取下,清洁,补锡,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好像有大神说过,可以把闪存调转180度安装焊接

网友:
建议颗粒重新焊下,也许有救

网友:
这个颗粒坏的蛮多的。。也是炸一个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