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捡到一台万利达的一体机

楼主(2022-01-05):
捡到一台万利达的一体机,主板是09年的,内存1G
但是很奇特,用cpu-z查看,spd显示内存是ddr2,但是在内存选项里面查看是DDR3内存,怎么回事呀?这个玩意还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帖子就是用这个机器发的,性能特差,反应很慢。

网友:
处于过度期的主板经常是这样,不奇怪,里面不少有两种内存的插座,想用那种都可以,但只能选择其中一种,不能两种内存条混用。

网友A:
万利达不是VC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利达不是VCD吗?

估计是当年搞副业,生产的一体机。

网友:
可以当软路由

楼主:
一个网卡接口,性能差。用单臂路由更不爽!

网友:
当nas用用被网口多就是软路由

网友B:
333MHz的DDR3内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3MHz的DDR3内存?没见过

有, KINGMAX 得,  我還有一條2004年1月產得 256MB 而已

网友:
是DDR3的条子,不过跑的是DDR2的协议和速度,我有一个凌动N450的工控就是这样

网友C:
好歹也放两张机子的图片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也放两张机子的图片上来吧

有时间再拆!

网友:
凌动330,双核四线的,渣渣U

网友:
喜提钥匙扣一枚

网友D:
哪里捡的?说下吧

网友:
这东西只有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捡的?说下吧

实验室要拆,中午有空,带上螺丝刀走一趟,就是我的了。

网友:
Q3'08的CPU,哪来的DDR3? 这时cpu都没集成内存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