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 diy 开卡错误求助

楼主(2022-01-05):
事情是这样的 在海鲜市场买了一块大力出奇迹的S11 LITE 512G的固态,拆散热片的时候把主控拔下来了 颗粒完好。然后手里有一块闲置的2262en主控板 主控板是好的 带两颗DDR3南亚缓存,就想着把颗粒搬过去
颗粒是镁光的B27B颗粒 威刚自封标  ID为 2C C3 08 32 E6 04
CE识别正确  开卡的时候自动识别颗粒的时候,报错batabase 错误,查看了Flash.set 里边B27B的ID 都是2C C3 08 32 E6 00 于是修改成了04
尝试开卡  第一次开卡 75% time out 卡住了 最后一次尝试提示坏块过多 开256G 然后提示什么忘了
麻烦问下各位大佬 直接修改ID为04这样操作是否可行另外这两天看帖子 发现B27B VCC 是2.5V VCCQ 1.2V B17A VCC 3.3v VCCQ1.2V是否和这个有关系 另外这两个测量点在哪里可以测量
十分感谢

网友A:
怎么显示是TLC啊,SM2246支持TLC吗?好像不支持的。
你应该用SM2258/2259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显示是TLC啊,SM2246支持TLC吗?好像不支持的。
你应该用SM2258/2259吧。 ...

人家用的是2262啊,查一下焊接吧,有可能助焊剂搞的,不行的话就试试RDT?

网友B:
量一下原来板子的电压是1.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原来板子的电压是1.2么

麻烦问问 这个测量点在哪儿 测了一圈好像没找到啊

网友(2022-06-04):
两颗缓存的设置可以分享一下吗?我的情况是卡25%(论坛上说是缓存设置问题)

网友C(2022-09-20):
搞定了吗? 我改flash.set文件无效,会被覆盖。你是咋修改id的呢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吗? 我改flash.set文件无效,会被覆盖。你是咋修改id的呢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vccq可以从闪存焊盘上量到,我有四颗B27B,ID:2CC30832EA30,对照工具中B27B参数修改,并且改了页和块的数据,还没测试

网友D:
b27b查表是vccq1.2,1.2v虽然能看ID,但是量产不行,得用vccq1.8,有帖子上3281就是这样的

更新:量了一下之前的62en公板版型,分压电阻7:10,大概是1.8v?这样的话,b27是开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27b查表是vccq1.2,1.2v虽然能看ID,但是量产不行,得用vccq1.8,有帖子上3281就是这样的 ...

3. NV-DDR3 functionality is only available with
1.2V VCCQ.
4. NV-DDR2 and Asynchronous functionality is
only available with 1.8V VCCQ.

好像说错了,62en好像是NVDDR3吧,那就得用1.2v的vccq,这些62en板子vccq有可能不一样(大部分都是1.2,不排除少部分是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