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雷力迅的角磨机

楼主(2022-01-05):
雷力迅的角磨机,淘宝活动时76块钱左右买的。现在切割时感觉电流一大就保护了,必须拔了电池再插上才能转。拆开看了下,没法修。

网友:
电池换了就好了,早就有人说过了,这电池寿命也就50多个充放电循环。

网友:
电池不给力,无刷电机不至于这么弱鸡的!

网友:
我的转子橡胶歪了 导致转子卡死 拆开重新调整的

网友:
明显是电池不行,内阻太大。 一运转电压降得太低。  换电芯。

网友A:
帮我长点知识,电池带动角磨机,一般能用多长时间,总感觉电池很关键,怕是用不长。

网友:
还不错看上去,工艺还可以。

网友:
电池保护板的问题,估计便宜货用的电芯都差,保护板电流设计得小,一过流就保护

楼主:
看线圈电流不可能小。电池扛不住也正常。

网友:
不要请给我~

网友:
这个不是机子原因 这是电池太差问题 换快好电池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我长点知识,电池带动角磨机,一般能用多长时间,总感觉电池很关键,怕是用不长。 ...

我自己组的实标电池 三星20r五串两并4.0用在角磨机上一直用能坚持10多分钟 锂电角磨机这玩意就是间歇用 没电源临时用一下挺好

网友:
买了多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