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恒温燃气热水器怎么修改系统参数?液化气要改天然气

楼主(2022-01-05):
有谁知道海尔恒温燃气热水器怎么修改系统参数?液化气改天然气换了喷嘴以后怎么设置系统?

网友:
别改了,卖了买天然气的不就行了。

如果真要改要去找天然气机型的拨码设置。

网友:
不同的型号不一样,海尔燃气热水器拨码开关明细,你网上搜一下,

网友:
你这种型号是啥?支持参数调节吗?400699999打客服问,

网友:
热水器不怎么好改吧,厂家之类也不支持的

网友:
直接报个故障,售后维修联系你的时候问问师傅能不能改,可以就给钱上门

网友:
除了该喷嘴,该PID参数,还要要调整2次压,业余条件下,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