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美军波音C-17环球霸王III运输机上的CDU拆解

楼主(2022-01-05):
卖家正好两块,不然就一块不好对比驱动

两侧的按键很小,得用手指尖,估计这是第一版,后面的版本按键改大了,屏幕好像也改了,看最后的驾驶舱图片

这个大芯片是TELEDYNE CONTROLS定制的,上盖左下角的LOGO可以看出

不拆开看,不知芯片怎么运作的,拆开后用防静电胶带封上

与下面的插针连接还有个转接板

屏幕放大细节,像LED

上面的都是中间的大芯片的内部晶片

板子上的驱动芯片,不知是控制纵列还是横列

谷歌上的C-17驾驶舱图片

这个是从视频中截的图

这块屏要是LED点阵,可能好驱动些,慢慢摸索中。

网友:
这玩意可以买回来观赏啊。挺好看的。比现在的芯片细节多多了。

网友:
电子电路之美,是现在的电子产品不可比拟的

网友:
那时候算牛的了,虽然现在几颗芯片基本就能解决,而且还更可靠,感慨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

网友A:
居然是裸封装的,中间那一堆大芯片应该是MOS管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裸封装的,中间那一堆大芯片应该是MOS管什么的

看着像,有三个引脚

网友:
你要是能把它点亮能显示就牛逼了,加油!

网友:
我感觉还是毛式航电好玩,机械结构多,电路简单没有复杂的通信协议。老美的整个就是一块电脑芯片千层饼,看着头大。

网友:
电路板上满满的金子

网友B:
对比这做工用料。。。为什么哪样多人去跪舔流氓沙俄

网友:
不少晶片啊,看那牛毛般的绑定线,感觉很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这做工用料。。。为什么哪样多人去跪舔流氓沙俄

因为没协议的模拟信号很容易就开的起来,可玩性好。 都是协议的就先得做码农。

网友:
这玩意干啥用的

网友:
着这个里面镀金的成分很高啊

网友:
厉害,这也能搞到

网友(2022-02-21):
看起来像VFD啊~

楼主:
VFD有横条灯丝,这个没有

网友C:
老美的电子科技真的是很发达啊!军事预算难怪要那么的烧钱。航天飞机的设备应该不会流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美的电子科技真的是很发达啊!军事预算难怪要那么的烧钱。航天飞机的设备应该不会流出来吧! ...

ebay还真有卖航天飞机上的指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