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耳机反而音量大,很奇怪

楼主(2022-01-05):
小耳机反而音量大,比大的声音听的强多了!很奇怪!

网友A:
大的耳机阻抗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耳机阻抗太高了吧?

小耳机是150元的铁三角。大耳机是300元的拜亚动力。目前是在电脑上听的

网友B:
统一音量声音大小主要看灵敏度,跟别的没关系

网友:
我还是喜欢森海的声音

网友:
拜亚动力喜欢出高阻耳机

网友:
灵敏度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C:
灵敏度不同,又叫功率不同,一个没有直推DAC芯片的集成声卡哪里推得动大功率的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灵敏度不同,又叫功率不同,一个没有直推DAC芯片的集成声卡哪里推得动大功率的耳机 ...

求推荐一款 DAC

网友C:
USB接口的大把,外置带电池的也有,你多找找?反正我建议不要烧这类设备,我左边耳朵已经永久性耳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接口的大把,外置带电池的也有,你多找找?反正我建议不要烧这类设备,我左边耳朵已经永久性耳鸣了 ...

来来来,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来来来,说出你的故事……

人家烧耳机都是十几二十副才出事,我比较惨,一个HPM-78就把我废了,我不该开那么大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烧耳机都是十几二十副才出事,我比较惨,一个HPM-78就把我废了,我不该开那么大声的…… ...

索尼蓝牙耳机hpm-78 ?索爱HPM-78 ?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尼蓝牙耳机hpm-78 ?索爱HPM-78 ?

索爱,一个蓝牙耳机里配的短线耳机,当年很喜欢那个耳机的通透的声效,85%音量听了一个暑假耳朵坏了……

网友(2022-02-14):
入耳式声音传输效率远高于头戴式

网友(2022-04-29):
引用 网友B:
统一音量声音大小主要看灵敏度,跟别的没关系

是的,主要看灵敏度

网友:
灵敏度不同

网友:
越高端的耳机,灵敏度越低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灵敏度的原因

网友:
阻抗不一样 高阻抗一般需要耳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