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构建无缝wifi,看上普联的R479gp ac路由ap

楼主(2022-01-05):
谁有更好的方案,价格适中,或者其他方案

网友A:
如果3个点以下, 随便买3个支持 kvr 漫游的无线路由器够了
ac ap 最大优点是集中配置, 能同时设置几百个ap的密码之类。 家用没啥意义

网友B:
用了几年了,还行~

网友:
我用的是TPlinkAC1900易展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3个点以下, 随便买3个支持 kvr 漫游的无线路由器够了
ac ap 最大优点是集中配置, 能同时设置几百个ap ...

搜什么路由,愿闻其详

网友C:
配置不太丰富,ac模式没法把802.11bg关掉,没法设加密方式。
基本用还行。

家里头最有性价比的方式其实是买50欧姆同轴线把两个天线拉远。。。民用的漫游不要过太高期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什么路由,愿闻其详

水星D191G     红米AC2100

网友:
现在在用的war1208l当AC和路由管理+2*AP1208gc+1*ap1751gp,5G无缝漫游200㎡,

楼主(2022-06-05):
引用 网友B:
用了几年了,还行~

用什么型号的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不太丰富,ac模式没法把802.11bg关掉,没法设加密方式。
基本用还行。

拉远的话2.4ghz损耗好大吧,太远试过几乎损耗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远的话2.4ghz损耗好大吧,太远试过几乎损耗完

嗯,用闭路线不行,要用稍微硬一点的50欧阻抗同轴线。。。不能折弯,圆弧放线还是可以的。
民用住宅差不多够了。。。50米问题不大。

(不能并联,必须路由一个天线直接进同轴线,同轴线只能带一个天线,可以拿便宜的300M 802.11n路由练手)
射频拉远5.8G效果更明显)

当然理想还是网线AC AP最好。

网友:
这是我现在用的

网友:
我用的是tp的,具体设备在图片里

网友:
如果有能力折腾openwrt组有线MESH开KVR漫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