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歪脖水电工之混水阀歪斜内牙丝补救

楼主(2022-01-05):
内牙没有一个放正的,角阀可以忍,这个忍不了。砸砖的心思都有。

深水宝啥都有,各种切、磨

强迫症福音

网友:
同是强迫症来点赞

网友A:
你最后忘记吧盖子套上了,这样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忘记吧盖子套上了,这样不美观

最后肯定要盖啊,所以,那个图不是最后

网友:
说几句闲话,话说十五年前开始单柄混水阀开始上墙了,因为是自己做水路和后期安装,于是根据各种待用的混水阀做了专用的外丝丝堵和钢板限位件,做完水路后将冷热水出口全部锁定好,并且和瓦工约定好定位板距离瓷砖墙面的距离以及如果需要拆下定位板贴砖则完后要恢复原样,此后顺风顺水丝毫不差的完成了后期的安装,后来再弄未经过自己设计的后期安装就有了偏心接头,再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水管在墙里不固定了,于是就经常碰到各种角度的接口,而这种别着劲的接口也有好处,就是混水阀可以保存不晃动,而摆正的接口反倒无法固定混水阀,今天看到楼主的帖子才知道竟然有这种应对的配件,叹为观止呀,于是突发奇想,如果墙面、地面瓷砖都是用大张的瓷砖水割、精磨倒角的话美缝剂就没用了哈。

网友:
这都是歪水电工留下的后遗症吧?现在曲脚的品种多,基本能搞定

网友:
原来那二个歪把子是可以调正的啊

网友:
原装混水阀曲接头,只可以调整两水口间距,少量高矮,要是水口偏转,扭曲,就无能为力了,现在还有一种可以调偏度的

网友(2023-11-07):
现在不都是双联15cm的内丝接头吗?这还会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