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化油器的我今天修个电磁炉

楼主(2022-01-05):
舅父的一个电磁炉,拆开检查电源ic炸了不知道型号,根据情况引擎搜了一下,大概确定了ic买了两个,按上,不通电,再检查大电阻开路了,还好能读出色环,棕黑金金,于是也搜索了一下阻值说11欧。没现货拆了个22欧的装上通电了,能烧水了,可是过一会高压电容喷烟,赶紧断电。再找个10欧的换上,电容又冒烟。后来再想黑怎么会是1应该是0再查了一下才确定是1欧。赶紧淘宝买一个等到货换上看怎样。

网友A:
电阻是哪里的电阻?电容又是哪个位置的电容?啥都搞不清楚就瞎换,换多少次也免不了继续冒烟

网友:
楼上说的对,会冒烟

网友:
不是哪个炸了换哪个,要找出哪个元件导致后面炸管的,

网友:
电容要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jz.docin.com/p-121401755.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206/20/40162922_627095302.sh ...

并不是这个电路,电源IC是用7脚的  估计就是FSD2O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哪里的电阻?电容又是哪个位置的电容?啥都搞不清楚就瞎换,换多少次也免不了继续冒烟 ...

因为我也就是这个水平,有些靠蒙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这个电路,电源IC是用7脚的  估计就是FSD2OO

电源IC是用7脚的型号,可不是一般的多,是特别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也就是这个水平,有些靠蒙

你说的那个电阻,可能是起保险作用的电阻,因此当你换了更低阻值的电阻后后电容还冒烟就说明不是它的问题,需要检查其他地方有没有坏的,就跟烧保险不能简单只更换保险是一个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不是这个电路,电源IC是用7脚的  估计就是FSD2OO

具体是不是FSD200,可以根据脚位功能来判断,比如FSD200的123脚是地,那么你的电路板上那几个脚是地吗?如果8个脚都能对上,那就确实是FSD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电阻,可能是起保险作用的电阻,因此当你换了更低阻值的电阻后后电容还冒烟就说明不是它的问题 ...

我也明白 因为没1欧电阻 现在是10欧电阻,1欧的还没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不是FSD200,可以根据脚位功能来判断,比如FSD200的123脚是地,那么你的电路板上那几个脚是地吗? ...

是的,能对上。

网友A:
那两个捆绑的电容什么情况?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捆绑的电容什么情况?串联还是并联?

串联的,换上1欧电阻 电容还是有点热但是没喷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的,换上1欧电阻 电容还是有点热但是没喷烟了。

串联后容量是会减少的,如果是两个完全相同容量的电容,串联后容量只有原来的一半,这点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