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延时开关

楼主(2022-01-05):
今天不拆路由器,来拆一个八达延时开关。开关还带一个防拆标。还有一种延时开关是继电器的,那种要接三条线才能正常使用,这个只需要两条线。按照以往拆了很多这种开关都是不支持led灯的,但是这个居然支持led,只不过负载功率远小于日光和白炽灯。

楼主:
各位请问一下怎么删除自己的帖子啊?

网友A:
常见的是声光控延迟开关,这种我第一次见。更耐用?

led灯50W已经亮瞎眼了,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是声光控延迟开关,这种我第一次见。更耐用?

led灯50W已经亮瞎眼了,够用 ...

三线继电器款只要继电器电流够大,可以接大功率灯具,最小功率没有限制,缺点就是接线麻烦点,继电器能耗也较大。这种两线的接线方便,可以直接替换墙插的机械开关面板,理论上比继电器的耐用,因为没有机械触点,只要元件质量过硬几乎不会坏。

网友:
用到200W都问题

网友B:
电路跟国际电工的一样,国际电工的是触摸
这个有没有办改时间?45不够啊

网友:
2P4M是2A可控硅,主控资料,待机电流小于20微安,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跟国际电工的一样,国际电工的是触摸
这个有没有办改时间?45不够啊 ...

这个可以改一下那个10μf的电容,好像增大容量可以适当延长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