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改装早期白菜白光充电烙铁

楼主(2022-01-05):
早年的白菜白光,换了铝合金外壳,外壳上铣床慢慢摇出来显示屏窗口,开出来按钮孔,船型开关孔和输出插座孔,背面四个固定孔位一起慢慢开出来,时间太久了里面连接线都已经僵硬了,全部换成硅胶线,屏幕和外壳平齐,蓝色显示屏有点视角偏窄一些。

楼主:
铣床上10mm铣刀开粗,再换5mm铣刀精铣,最后开输出插座孔上了12mm铣刀搞定

网友A:
牛叉,还可以这样

网友B:
体积有点大了,还有烙铁架不应该用铜柱做,热量损失大,用螺旋弹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叉,还可以这样

老款大有电池闲着也是闲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有点大了,还有烙铁架不应该用铜柱做,热量损失大,用螺旋弹簧就好。 ...

早年的t26单片机控制板,体积硕大,全是分立直插大原件,一块显示屏一块主控板一块按键板,不如现在的集成小板好干活呢

楼主:
都是手里有的配件,铝合金盒子也是现成的,大了一点散热好一点吧

网友C:
这个白光我也有,吃灰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白光我也有,吃灰好久了……

试试五串供电,效果比三串供电改善好大

网友D:
我很赞同 4楼  说的  你这烙铁架不该用这铜块 吸热增加功耗   还蓄积热量不小心碰到可能烫伤 自己用铁丝弯个 或者找个弹簧   淘宝有那种包邮的买个也行

网友E:
这体积太夸张了吧,我这个小的也一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体积太夸张了吧,我这个小的也一样用。

你这个也有改善空间,在控制盒子上面做个凸出的DC头,直接插电池包上面就好,免得中间拖一块东西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也有改善空间,在控制盒子上面做个凸出的DC头,直接插电池包上面就好,免得中间拖一块东西别扭{:01 ...

这是手里的早年存货,扔了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赞同 4楼  说的  你这烙铁架不该用这铜块 吸热增加功耗   还蓄积热量不小心碰到可能烫伤 自己用铁丝弯 ...

当初制作时看它逼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也有改善空间,在控制盒子上面做个凸出的DC头,直接插电池包上面就好,免得中间拖一块东西别扭{:01 ...

你的方案有两个限制:1.可以直接且可靠固定在盒子上的DC头没有,当然,可以去买合适的细牙螺纹丝锥,拿来给盒子攻螺纹,然后把DC插头拧上去。这个方案的不确定因素较多,能不能买到合适的丝锥不知道,连接强度也有待观察。2.这个盒子不单单用于工具电池,有时也会用于带5.5DC头的笔记本电源,这样公对公就不行了,还要插一个母对母的转换头。综上所述,你的方案带来的好处不多,麻烦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