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个海鲜市场的大艺款充电器

楼主(2022-01-05):
买了南威的手电钻带5节的锂电池,质量比较差,一用就没电。前段时间又买了个角磨机主机,自己买套件组装了2个10节的电池,手头原有的充电器有时就不够用了。海鲜市场看到这个15元包邮的充电器,买了一个凑数,刚到拆开一看,果然质量不出所料。
拆开可怜的几个元件

电路板也是超薄的,太薄都能自然弯曲

这个是南威工具带的充电器,重量很轻,估计也是一路货

号称2a其实只有1a,东西先凑合用吧,下一步网上找配件转接到大有的充电器充电算了。

网友A:
我160包邮入6802的还可以,只是之前卖家没说清楚,卖家换过电池,单颗2000毫安,只有5串3并,测下内阻,4串为9毫欧,有1串为23毫欧,问题不大。。但应该不是84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60包邮入6802的还可以,只是之前卖家没说清楚,卖家换过电池,单颗2000毫安,只有5串3并,测下内阻,4串 ...

看来大艺的充电器好一些,咸鱼看到有不少,买的时候怀疑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60包邮入6802的还可以,只是之前卖家没说清楚,卖家换过电池,单颗2000毫安,只有5串3并,测下内阻,4串 ...

我自己组装,10节电池盒保护板2套42元,东磁2000mha电池20节110元,充电器15

网友:
闲鱼买个大艺原装吧 还行 能用 我买的 十几块钱包邮 别买大艺款充电器 你这是大艺款 不是原装

网友:
这种带标的 然后我引出来一个航空插 做DC头给别的充电 挺好

网友:
其实21伏0.5安都没有

网友B:
同求哪里能买到便宜的原装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哪里能买到便宜的原装充电器!

多多有活动时16.6能买到大艺原装的充电器。

网友:
楼主这个能不能修,电池插反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哪里能买到便宜的原装充电器!

废品收购站大把,最多换个驱动IC和mos管,我淘了不少好东西工具什么的那是根本用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