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欣易2x100w蓝牙数字功放 AP100L 烧了芯片

楼主(2022-01-05):
用了一个月  24v电压 带四个8Ω 80w音箱  音量低音都还可以  没有噪音 音量智能开到90%多点  开满会失真。今天用了26v电压 音量开大一点两个芯片烧了  难过的是 芯片淘宝搜不到  求同款芯片代换
芯片丝印AP3050D  xy202125  求代换芯片能买到的

网友A:
这个这么便宜,再买个就好。买个ti 芯片的,应该可以用到2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么便宜,再买个就好。买个ti 芯片的,应该可以用到28V。

又买了个同款。就是芯片烧了  看能不能修好废物利用

网友B:
才几十块钱换一个。针脚一样?用两片31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几十块钱换一个。针脚一样?用两片3116

TPA3116现在很贵

网友C:
100w 应该是在2Ω下达成的! 你8Ω能有20w功率就不错了!所以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w 应该是在2Ω下达成的! 你8Ω能有20w功率就不错了!所以会烧

两个8Ω并连一个声道  一共四个8Ω两声道  24v  应该有2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几十块钱换一个。针脚一样?用两片3116

16脚芯片  能换3116吗  不知道能不能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几十块钱换一个。针脚一样?用两片3116

搜了一下只有32脚的3116   没有6脚的。这个功放确实有3116的版本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23-02-27):
我的也是同一款芯片,烧了也是找不到 替换的,楼主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