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REV006版本FLUKE 17b PCB赏析,附搬板高手校准资料

楼主(2022-01-05):
15b/17b PCB赏析,附搬板高手校准资料
006版本17b PCB板采用镀金工艺,富晶硬芯、凌特运放(图3)、黑晶、4线制电流采样康铜丝(现在只有87V采用)、蓝色、绿色精密贴片电阻、大量钽电容。。。

网友A:
纠正一下,那个不是基准,它只是一个运算放大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那个不是基准,它只是一个运算放大器而已。

谢谢已纠错

网友:
17B这么值得搬板吗?我有好几个坏的

网友:
为啥开槽,1000V按理说都不用。。。

网友B:
这是15B的板子,板上没有温度测量那块的零件手头还有块15B的板子电池流水腐蚀了,也想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15B的板子,板上没有温度测量那块的零件手头还有块15B的板子电池流水腐蚀了,也想搬
...

网上很多卖的,不贵。

网友C:
更正楼主一下,这个校准方法是错的。错误应该不在楼主,福禄克给出的校准手册就是错的,搬板的卖家照本宣科就照抄了,而且还抄错了一个位号。我记得以前发帖讲过这件事。需要校准的朋友可以参考。

网友:
关于搬板的pcb其实和原版是不一样的,原版是4层,搬板是2层,但做到了位号和布局的一致。这样明显降低了成本,但对emc可能有影响,没有具体测试过无法评价。
其实这个搬板pcb的设计者完全可以改进一下把15/17b+的一些改进做进来的,可能追求原汁原味吧,但又减了2层,似乎自相矛盾,有意思的是手工搬板用的pcb连贴片机用的定位点也照着做了出来……

网友:
楼主展示的这个pcb版本是非常早期的,特征是用了4线的10mΩ采样电阻,已经不多见了,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正楼主一下,这个校准方法是错的。错误应该不在楼主,福禄克给出的校准手册就是错的,搬板的卖家照本宣科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