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谈一谈我与路由器,顺便拆个fw310re

楼主(2022-01-05):
闲来无事,逛了一下淘宝。看见一个造型挺独特的面板路由器,点进去一看,原来是公牛的路由器,连公牛都可以做路由器了吗?路由器入门门槛低成这样?果不其然,点进去一看评价。十个评价里面有四五个是差评。差评的内容大多是“网速慢”“信号满格,网络却一塌糊涂”“阉割版路由器”“效果奇差”“老是不能联网”“是不是散热不好”。确实如此,一个造插排电器的厂商能做出什么好路由器?半路出家的道士还不如撞钟的和尚。证明了一句话:术业有专攻。179的价格都可以买个wdr7660或7661千兆易展版,AC1900,mesh,全千兆端口。

别说我云评测,但凡懂点路由也不会这么草率,吐槽也是不想有人白花钱。你说他是个面板AP,也算不上,不支持AC,不支持poe,连网线都得插在外面的端口,路由器里面板AP的优点一个没有。现在基本上能见到三剑客的300兆无线面板AP也是这个方案,7628kn小巧方便,就是内存非常小,这玩意就不是给人做路由器的,水星和TP-LINK都是这样,代表:wr842nv9v10,水星和迅捷的数不胜数了,wds功能形同虚设,连上了,但没有完全连上。tp的系统还好,水星迅捷的就让人叫苦连天,mw326rv2v4,mw325v3,mw315v1我都用过,插线关DHCP当AP就无所谓,人多也卡,但是wds中继就费劲了,连半天访问不了上级路由器,桥接显示已连接但连主路由都连接不上。

提到mt7628kn就想起来一件事。记得在2018年初刚建好新家,没拉光纤,就靠邻居若有若无的WiFi蹭网。当时也不了解路由器,纯属小白,看了几个淘宝视频都在推荐迅捷的一款拓展器fw310re,然后无脑下单了,刚买来还可以,中继了邻居的WiFi,于是家里网速快起来了。没用多久就经常卡顿,WiFi失联。起初也尝试过登陆页面重新设置。之后,更是直接没有办法进falogin.cn了,干脆重置了,这个拓展器几天就要重启甚至恢复出厂。索性买了wr886n,代替了拓展器。886nv5给我的感觉是焕然一新的,中继很方便,UI界面很简洁,为了wds功能而已也就不在乎那些其他功能了。在之后一年里,除了中途重启过一两次,886没出过什么问题。偶然一次有空拆了那台卖出去一波三折却被退回来的fw310拓展器,一看mt7628kn,内置8MB内存,外置1MB闪存。

一查资料,7628kn本质上是用来做开发而不是做路由器的料子,性能低下但功耗和低成本低才是它的标签,也是只有三剑客才能用这种东西应付消费者了。

网友:
外观设计也挺脑残的

网友A:
实在不会买路由那就选择TP或者水星D19G这类千兆丐板路由器,至少千兆标准是真的,价格也不贵,一般使用没问题

网友B:
这个板块现在这么水了吗?这养发帖也能?管理干嘛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块现在这么水了吗?这养发帖也能?管理干嘛吃的

帖子发错区了,抱歉,麻烦老哥可不可以挪去路由器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会买路由那就选择TP或者水星D19G这类千兆丐板路由器,至少千兆标准是真的,价格也不贵,一般使用没问 ...

实际上应该建议小白无脑选小米的东西,至少小米的一分钱一分货最便宜的性能也足够强,tp之类的你买便宜的试试看

网友:
反正我对公牛不感冒 价格比它便宜 质量不输的插排大把

网友C:
你应该发到缘聚茶楼才对

网友D:
没有拆机
差评差评

网友:
亏的是早几年,各大路由器防蹭网还不流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发到缘聚茶楼才对

是的,发错了

网友E:
不是我说你云评测 作为86型wifi面板网线要从外面插是碳基生物能设计出来的东西?
而且官方旗舰店并没有你说的这个型号在售
86型wifi面板基本都比桌面中低端wifi路由器贵 没有可比性 实验还得有对照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我说你云评测 作为86型wifi面板网线要从外面插是碳基生物能设计出来的东西?
而且官方旗舰店并没有你说 ...

不是,本来打算发去wifi区,手贱点了拆机乐园,发完贴了删不了

网友:
发某度贴吧里更合适

网友:
现在ARM发展如火如荼,嵌入式ARM芯片性能越来越强,确实是个人都能捯饬出个路由器了
以前ARM没成气候的时候都是MIPS,对于固件的要求很高,一般企业还真玩不转
现在随便一个MTK方案再花点小钱定制一套openwrt,一个路由器就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拆机
差评差评

拆机了,但没有完全拆机

网友F:
我也一样。在2018年2月之前,我也是对路由器一窍不通的。而路由器的安装、设置的方法,当时我还是通过看视频来学习的。

在2015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出差来着。去别人家玩的时候,翻了翻人家的杂物柜,翻出来一个TP的路由器(WR2041N),然后我将其插上电、插上网线,然后把手机连接上WiFi,进了设置页面后,按照学到的方法给设置完成了,然后试了几分钟(刷网页),试完之后拔掉网线、恢复出厂设置(重置),然后搁回去了。

2018年2月份的时候,我家终于通上宽带了(是联通的),在安装的时候,装维人员带来的路由器是个H3C的。然后我跟装维人员说了句:路由器我会设,你把光猫给配置好了就行。 结果对方说:不行,你不会设置。(听完之后心里想着:不管用户懂不懂数码产品、网络设备知识,都不允许用户自行设置,是不是太过 份了?)

后来到了2020年4月,人家就把那路由器送给我了,人家当时还跟我说:那路由器我以前买来的时候,动不动就断网(同时,送给我的还有一个水星的300R 9.1版本)。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水星的又送回去了(因为设置WiFi名的时候,名称包含汉字,导致新买的不好用)

再后来,到了2020年夏天,我把TP的那个路由器给拿了出来,又找了一户我常去的人家。在那里进行安装、设置。配置完之后,连续用了好几天,也没有发现那路由器存在经常断网、断流的情况(然后WiFi名称也是包含汉字的,设置完后也没发现名称乱码、7天之后不好用等情况)。

再接着,去年1月的时候,又有人给我送来一个旧的路由器,送了个水星的323R(版本是1.0),电源适配器没有一起送来。然后,我研究了一下“WDS无线桥接”功能,结果还挺好用,一次就桥接上了,然后也能正常上网了。

到最后,应该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有人在我们这开设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我从那收来了两个旧的路由器,一个是迅捷的325R(3.0版本),另一个是TP的WR842N(4.0版本),收来的时候一分钱都没花,到家之后把灰给擦了擦、拆开看了一下。拆的时候都比较难拆,TP的那个,拧下螺丝钉后还得用撬片撬开。(上盖拿下来后,那卡扣还断了两个)
然后我试了一下那两个路由器的WDS桥接功能,结果都是非常差劲(功能形同虚设),TP的那个能桥接上,状态只显示“已连接”,但无法上网(且管理页面还能进入)。而迅捷的那个就更让我无语了,连接的时候,一直提示个“正在连接”,然后WiFi自动断开了,等了十多分钟还在那转圈(这等的让我直打瞌睡)。

错位时空

网友:
智商税是真的,会懂得,都不会选择TP 水星 还有个啥的三剑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一样。在2018年2月之前,我也是对路由器一窍不通的。而路由器的安装、设置的方法,当时我还是通过看视 ...

842v4还行,325v3太差了,mt7628kn我都不敢碰,最怕这种路由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42v4还行,325v3太差了,mt7628kn我都不敢碰,最怕这种路由器了

嗯。我也一样,路由器拆开之后如果发现CPU是MT7628KN的话,一般都是放到箱子里搁着。或者是转卖给那些喜欢贪图小便宜的、对路由器要求不高(讲究能用就行的)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