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主控SM2246EN 板号SM2246AA_BGA288_BGA152X4 求土狗跳线

楼主(2022-01-05):
好像是金泰克的板子

网友(2022-02-28):
用镊子短接图片上红色两个点识别后,在U 盘量产网下载SM 2246EN 对应的开卡工具不行就多换几个版本开卡工具。

网友(2022-07-13):
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2022-11-21):
正确!!!万用表量过的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测量找出R23

网友(2024-05-20):
还没用过这种固态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