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个美容仪里的小变压器哪里买

楼主(2022-01-05):
今天朋友找我修一个美容仪,这个东西叫宙斯小尖刀二代。说能开机能充电,就是使用没有发出微电流没有护理效果了。
于是拆机检查一通,基本电阻电容电感之类的都没有测出问题,最后开机状态下检测到一个变压器有5v-7v左右的直流输入电压,但是没有输出电压。于是按照小变压器上面的侧面的丝印m-rf, 还有上面的文字yc 12,百度和某宝都没找到,请问大神们有没有办法找到,或者有其他的代替方案呢?
本人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只是电子爱好者,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变压器5脚那边都有电压,4脚那边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拆开数圈数吧。

网友B:
估计是个升压变压器。也许 驱动电路没有工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数圈数吧。

这个还能数啊,没试过这个方法,可行吗,这个美容仪听说有射频功能,就是产生什么电流去刺激肌肤的,变压器另一头输出会是交流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个升压变压器。也许 驱动电路没有工作 。

意思是说,变压器没输出不一定是它坏了?这个美容仪听说有射频功能,就是产生什么电流去刺激肌肤的,变压器另一头输出会是交流电吗

楼主:
多上一些其它部分的细节图
wechat_upload164139356661d5ad9e4e54c
wechat_upload164139356861d5ada00ccdf
wechat_upload164139356961d5ada154c71
wechat_upload164139357061d5ada2ce434
wechat_upload164139357261d5ada46e447

网友C:
变压器分别测一下每个绕组的两个脚通不通就知道是不是好的,一般不是那么容易坏的,没输出可能是因为电路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分别测一下每个绕组的两个脚通不通就知道是不是好的,一般不是那么容易坏的,没输出可能是因为电路没 ...

好的,我再检查一下,多谢

网友:
驱动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变频用的,估计没那么容易坏,检查一下驱动电路。

网友:
炸了都轮不到这变压器坏

网友:
此处的变压器想它坏很难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确不是变压器的问题,更换变压器前面的mos解决问题

网友:
变压器不可能输入直流

网友(2022-08-09):
请问能看下电池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变压器没输出不一定是它坏了?这个美容仪听说有射频功能,就是产生什么电流去刺激肌肤的,变压 ...

如果变压器能输出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