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SK2101按键功能混乱,是不是某个电压不对了?

楼主(2022-01-05):
开机后,按开关机无效。按+键却关机。
里面比较干净,无虚焊点。板子上胶水比较明显。

能加热。但无法正常操作。
以前没有修过。

网友:
看似进水导致的。

网友A:
这玩意还要用大脑?
换掉所有按键就得了。

网友:
这种串键是按键老化导致的,换掉按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要用大脑?
换掉所有按键就得了。

就是,发贴的时间按键都可以全部换完了。

楼主:
也许吧,5V,18V电压正常。
08年的机器,看样子,按键有不正常,等下先量那几个常按的键,估计某个是短路状态

网友:
遇到过累死问题,好像是漏电问题,我把按钮板的芯片拆了,用酒精擦拭了按钮板,重新装回芯片解决的,估计进了油,造成的漏电。

网友:
很经典的机子

楼主:
开机就进入火锅状态,
放入锅,就加热。
按任意键关机。
上电开机键没有作用,检测了所有的按键,完全可以,没有不良。

5V,18V,315V电压都正常。

楼主:
我把键盘板拆下,用万用表量,每个都好好的。

楼主:
各种电路,网上有图纸

网友B:
最终还是得换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终还是得换按键

美的就这个经典,换按钮可以再用两年。

楼主:
听说有几种原因:
1.主芯片的胶老化了,漏电,所以通讯问题。

2,按键板,有LED漏电,或者电阻阻值变化了。

3。键盘我测了,都好着。

网友:
控制板漏电的事,按键,指示灯,数码管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有几种原因:
1.主芯片的胶老化了,漏电,所以通讯问题。

用洗衣粉或清洁精把板子都清洗烘干,试试
不行再把所有按键焊下来,再试试
问题总要一点点排查,先从外围简单的做起。。。。

网友:
有些奇怪的故障不是万用表能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吧,5V,18V电压正常。
08年的机器,看样子,按键有不正常,等下先量那几个常按的键,估计某个是短路状 ...

铜线盘的,比现在那些铝线盘的好用多了,坏了别扔,修好继续用,还能用好多年

网友:
控制板问题,发光二极管和1688的问题,2方面都可能存在。按键也须检查。

楼主:
哈哈,真是按键的问题。

我先用电吹风吹了下,故障消失。
再给按键上了些WD40,防潮,再把几个常用的换了新的。

WD40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