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还请大神指正,新手画了个pwm调光原理图,基于STM32F030C8T6

楼主(2022-01-05):
画了一个基于STM32F030C8T6的PWM调光原理图。因为改了一把无线的机械键盘,电池供电对功耗比较敏感,所以把1117-3.3换成6303给单片机供电,然后引出一路3.3V给键盘主控供电。

主要控制逻辑就是使用键盘的闲置FN按键作为PA3的输入信号,按FN键控制PA4输出从而控制LED 关闭-10%占空比-30%占空比-70%占空比-关闭 输出依次循环。
PA4输出时PA5输出接通1117-3.3为LED供电。PA4关闭时PA5也关闭从而降低电路静态功耗。
大神们帮看看电路图有什么地方存在问题吗,欢迎大神指正。
或者有什么低成本的灯控方案也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宋某你头上有点绿啊

网友A:
你这玩意就跟低成本不沾边啊,15w104.204才成本低

网友B:
无线键盘和led? 这还省电吗

网友:
这个我好像在哪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玩意就跟低成本不沾边啊,15w104.204才成本低

手推车的不会搞,手里有32的就整了个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键盘和led? 这还省电吗

还可以吧 静态电流不到1mA.用1117静态电流都2mA打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