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05年的一个5V 1A电源,带次级电流保护,一旦过流,很久没有输出

楼主(2022-01-05):
初级是一个内部含三极管的8脚芯片驱动,有光耦,431。次级有一个3904,以及一个0.5欧的检测电阻构成过流保护。

一旦过流,电压就很小了。而且很久,数小时不能恢复。
感觉是芯片的怪功能,或者软故障。

05年的时候,其实各种电源芯片功能还不完善。比现在的差远了。

网友:
过流了断电就能恢复吧

网友:
数小时的过流保护也太另类了吧!

楼主:
断电很久不恢复。放电也不恢复。

网友:
建议换好点的芯片方案电源板,很多是过流重启保护。我遇到过AVC部分版本4056风扇,3叶片出风电机堵转后一直保护,松开叶片不转,5叶片进风电机重启保护。

网友:
我遇到过苹果电源保护后,都是先给电容放电,然后立刻就能恢复

楼主:
是,电路很简单,0527的产品,那时候的专用电源芯片设计的还比较弱。
而494.3842.38436等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