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明白吹风机的冷风原理,特地拆了一个吹风机

楼主(2022-01-05):
        从原来到现在吹风机的热风明白是电炉丝加热的,一直不明白吹风机冷风是怎么搞的,网上查资料,有的说直接断开电炉丝,但是电机是220v的。对于20v左右的小电机如果加一个大电阻不知道得多大的功率。光听说不实践是不行的,就像我前几天发的冰箱压缩机如果按网上说的参数就是坏的,但是事实上是好的。尽信书不如全无书,古人说的很有道理。今天有空就拆开看一看。

买了10几年的950w电吹风

拔掉前面的导风罩

拆开后盖

电炉丝和几个开关

拆开常闭开关和温度保护开关清理一下触点

画出了电路图,才弄明白冷风的原理,其实不是想象中纯的凉风,是带有一定温度的,只不过是因为风扇吹出来,不那么热,所以感觉是凉的。附上自己画的电路图。

        热风档是大小2个电炉丝并联,通过温度保护开关和一个常闭开关整流给20v左右的电机回到交流电。
        温风挡是通过串联一个二极管相当于半波整流,电流小基本一半,所以温度降低了。
        冷风档是上面那个常闭开关用手按下,大电炉丝被断开,只剩下小电炉丝在电路中,加上风扇吹风显得不热了。原理到此搞明白了。
        小万用表量了一下,大电炉丝66欧,小电炉丝182欧,热风挡测量插头68欧。当然是冷态电阻,算出的功率700多瓦,标示功率950w。不知道温度上升后电炉丝的阻值会不会变,有待探讨。

演示完毕了,谢谢观看。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我之前画的,为了将电机绕过温控。

网友A:
这种永磁直流电机电吹风基本都是这样的结构,那种串激式电机的电吹风才有纯冷风,电机可以直接2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永磁直流电机电吹风基本都是这样的结构,那种串激式电机的电吹风才有纯冷风,电机可以直接220V。 ...

好像有220v直流的电机,像什么豆浆机之类的,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才用低压直流电机

网友:
我记得好像 阻值大的那个主要是用于给风机电机做电阻用  我记错了?

网友C:
这些低价吹风机都是这样没有全冷风,而且寿命也不长。 几百块钱档次用无刷电机的就耐用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低价吹风机都是这样没有全冷风,而且寿命也不长。 几百块钱档次用无刷电机的就耐用得多。 ...

300V BLDC电机,变频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220v直流的电机,像什么豆浆机之类的,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才用低压直流电机 ...

豆浆机就是串激式电机,可以交直流两用

网友:
是的,这种风机电机容易烧

网友(2022-02-16):
二楼原理正确,电阻分压给电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