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雷蛇无线鼠标,微动开关没到修不了

楼主(2022-01-05):
左键微动开关性能老化,有时单击变双击。

5千万次的寿命都干老化了。
万用表测量按下时电阻值1欧姆,右键阻值0.2欧姆。在外壳按键柱上先垫个胶布,暂时增加按键下压的位置缓解下用。要想完全恢复,还是得换微动开关。
上盖一堆按键没什么用,难道是为维修储备的微动开关?

网友:
焊下来拆开,刮一下触点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是把微动的外壳撬开用砂纸稍微打磨一下两个触点继续使用,因为使用电络铁更换微动容易把电路板的铜箔弄脱落。

网友:
欧姆龙的微动真的不耐用,两三年就双击了,拆下来擦擦触点还能用几个月到一年

楼主:
雷蛇这鼠标,插件孔特别小,很难取下来,一般就是剪掉脚,吸下锡用力硬撬。不知道有什么好用的吸锡器,我那注射器样弹簧的不太好用。

网友:
欧姆龙的微动

网友:
欧姆龙手感好,但寿命真不怎么样。

网友A:
顺着按钮渗点WD40进去就可以继续用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毒蝰吗?

是毒蝰。银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按钮渗点WD40进去就可以继续用3年。

看来wd40是神仙水啊,很多用途

网友B:
这个鼠标好用吗?因为太小我买了巴塞利斯蛇

网友:
往按键接缝滴点酒精,分析纯更好,死命按它几十下就好了,有机油的话,可以等酒精挥发后,滴那么一滴,就可以再用老长一段时间了,我现在用的优派mc204垃圾鼠,一出现单边双击就这么折腾续命也差不多十四五年了i。

网友:
可以试试正品万能润滑剂,喷入空502胶水瓶子些,一两滴能修复微动和手电反向开关氧化。

网友:
我的巴塞利斯有线版的也是双击了。一般的鼠标微动抛光一下触点,滴点WD40可能能坚持很久,游戏鼠标点的勤些,最多3个月又不行了。还是换对好点的微动按键省事些,省的拆来拆去了。特别是高级点的,每次拆还得换脚贴,更麻烦

网友:
我一开始换的是凯华GM8.0,但巴塞利斯的按键是一边高一边低的那种,右键的手感很硬,后来又买了一对欧姆龙D2FC-F-K(50M)换上感觉才正常,但这个微动也有很多人说不耐用。不知道楼主准备换哪款微动,想参考参考,拆的这款鼠标好像也是高低键设计的。

楼主:
还是想换绿色版的50m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鼠标好用吗?因为太小我买了巴塞利斯蛇

这鼠标不算小了,手感不错

网友C:
用镊子把微动的盖撬开,然后用白纸,就是打印机用的那种纸打磨一下触点就好

欧姆龙的5000万次,听听就好………………要说实打实的,还是樱桃的5000万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镊子把微动的盖撬开,然后用白纸,就是打印机用的那种纸打磨一下触点就好

欧姆龙的5000万次,听听就好… ...

估计5000万次是说的弹簧,使用这么多次还能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