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问用升压板单节锂电186500给t12用效果好吗

楼主(2022-01-05):
想问用升压板单节锂电186500给t12用效果好吗,,这样做移动烙铁比较小巧,,移动方便啊,有试过的吗,,电压拉到24v  2a电流。。

网友A:
单节18650就别想了,大单体还可以想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节18650就别想了,大单体还可以想想。

早就有卖了,能用,只是功率不大,焊小焊点还行。

网友:
就算效率100% 你想想锂电池 电流得多少 12A有了吧

网友:
感觉效果不好,板子里电流大损耗也大。

楼主:
只是一个小设想,,不行也就罢了。,

网友C:
不考虑效率,直接按照功率来算
t12最高支持70瓦好像,平时用不到那么高,直接四分之一吧,那就是17.5瓦
除以4.2v的电压,电流是4.1a
普通单锂电,能正儿八经支持4.1a的,不多

电流小了,温度就低,10瓦也行,但是以前那种内热式电烙铁10瓦,用起来真的很别扭了
临时凑合用还行,正常用这个肯定得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就有卖了,能用,只是功率不大,焊小焊点还行。

那些顶多十几W功率,哪里能去到24V /2A,48W?就算用定级的动力电池寿命肯定也不会长。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10A放电的满电量的锂电
那么4.2*10=42W
低于你要的48W
升压板也会有效率
加上10A放电的锂电池,,,相当之少
所以真实值会低于理论值
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
目前只有松下30C的18650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不过6分钟到的续航能拿来干嘛呢!

网友:
升压做到48w,那这18650得有15A以上输出电流吧,而且这升压板搞不好比电池还要大,倒不如用一般的四五串动力电池直接供电,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效率,直接按照功率来算
t12最高支持70瓦好像,平时用不到那么高,直接四分之一吧,那就是17.5瓦
除 ...

我经常用8W的usb烙铁

网友:
这种小巧的烙铁,我感觉有一种烧瓦斯的更合适,当然我也没用过。

网友:
我觉得用两节18650串联升压给JBC 供电的话,应该能做到便携好用。具体升压到多少才是最合理得做多些实验才知道。

网友D:
电池问题不大,10C动力电芯就够用了,升压板估计得DIY或者定制了,我有块铝基板的大功率升压板,试了下不工作,去订单里查了下发现输入最低是8.5V,小功率的倒是能工作,但电流实在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问题不大,10C动力电芯就够用了,升压板估计得DIY或者定制了,我有块铝基板的大功率升压板,试了下不工 ...

+1
vtc5之类的动力电池供电没问题, 但是升压模块的功率这么大的不会便宜

网友:
你还是买个100W的充电宝+PD诱骗线最合适

网友:
还是搞个五或者六串的省事

网友:
建议用白光t1烙铁芯做,短些小些,长度120毫米,直径5毫米,直流电阻4.9欧姆,这是目前找得到的相对较好的方案了。看图片,拆解图上边是保护板,左侧槽内是tps61088升压板,取其体积小效率高,因12伏的升压板电流不够,用的9伏的,616控制板在下边。计算加热功率16.2瓦,实际预热时间半分钟,可以焊中小焊点几十个,大焊点比如焊18650电池不行,还得用4节电池的t12方案,见下图。4节电池烙铁的充电口在背面,单节电池的没有充电口,没电了拧开盖子换电池,像手电筒一样,实际就是直接用的手电筒的壳。

网友:
楼主是想做锂电无绳烙铁,有绳的方案很容易,就不必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