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机指点杆小红点的线序及PTPM754DR芯片引脚

楼主(2022-01-05):
        一、序言
        一直想给键盘加上鼠标功能,IBM/联想Thinkpad指点杆是备选方案之一。网上有一些拆机的指点杆小红点模块,但是基本都没有线序定义。此类模块常用的主控芯片PTPM754DR也找不到数据手册。经查阅国内外论坛文章,最终知道了判别方法,顺带明白了PTPM754DR芯片的引脚定义。
        本文只是提供一种辨别线序的方法和思路,遇到不同的指点杆模块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机械地使用本文所述线序。

         二、PTPM754DR芯片引脚定义
         指点杆基本原理是将手指对键帽的压力转换为模拟量,再由主控芯片采集转换,最终通过PS2协议传给电脑,实现光标移动。DIY指点杆模块的第一个障碍便是拆机模块一般没有外部接口的线序说明。若知道主控芯片的引脚定义,便可通过主控芯片与外部接口的连通性快速了解接口线序。
         此处先放出PTPM754DR芯片主要功能引脚定义,这是通过反向推导出来的,推导判别的过程详见后文。
Pin2——PS2接口的数据脚DATA
Pin5——PS2接口的上电复位脚RST
Pin8——电源- GND
Pin26——电源+ VCC
Pin28——PS2接口的时针信号脚CLK
Pin29~31——指点杆模块的鼠标按键信号(推测)部分指点杆模块带有鼠标左中右三个按键,不知道是不是指在这三个引脚接上微动开关就可以充当鼠标三键的功能。
         国外网友说PTPM754DR芯片基本上和TPM754是一样的,但不同点是754DR是SOP32封装,比TPM754的28脚封装多了4个引脚。网上能找到TPM754的数据手册,但不能完全照抄。

         三、如何判断指点杆模块外部接口线序
          指点杆模块一般都是拆机的,外部接口有8pin或10pin的。即使同样是8pin的,线序也有可能大不一样。因此,下文介绍一种推导辨别线序的方法。
         首先是找出电源±。为避免后续通电测试时炸机,此步骤务必谨慎,从多个角度验证。
         方法①  如果模块采用三脚晶振,则其中间引脚为GND。该信息来自这个网站。https://chinese.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32008/translation-help-needed
           方法②  查看接口处PCB铺铜粗细,一般电源引脚的线宽较大。如果PCB太小,肉眼看不清走线,家里又没有放大镜,用手机摄像头的微距模式也不错。例如我手头这个模块拍照放大了看,pin1和pin7的铜线都很宽,应该是电源脚。
          方法③  如果指点杆核心模块与主控板不是一体的,不管是通过软排线连接还是两块PCB焊接,只要能看出4个粗焊点就行。用万用表判断这4个焊点与外部接口的连通性,一般情况只有1个粗焊点与外部接口上某个引脚连通,那么这个脚就是GND。这是因为指点杆核心模块的电源+一般不是与外部供电直连的,只有GND是互通的。(不排除特殊情况)
         通过以上方式判断出GND,再按方法①/②所述,找到VCC。找到与GND直接连接的贴片电容,此电容一般用作电源滤波,因此其另一端便是VCC。这中滤波电容的电容值一般比较大,其个头也比较大。

          其次是通过连通性找出PS2接口的时钟CLK和数据DATA。这里没有太好的办法,这两个网站提供了些参考。https://geekhack.org/index.php?topic=86760.0
        我是这样粗略总结的,在外部接口和主控芯片上,通常鼠标三键的引脚是挨着排列的。例如我这个模块外部接口4、5、6脚与主控芯片29~31脚依次连通,推测它们就是鼠标三键Button1~3信号脚。

        那么外部接口8pin或10pin中我们已经识别了电源±、鼠标三键共5个引脚。如果是10pin,可能有两个是空的NC引脚,也排除掉。那么剩下3个引脚便是PS2接口的时钟CLK、数据DATA和复位RST。这里我就黔驴技穷了,实在不行一个一个测试,只要电源±不接错,这三个引脚接错了也不会导致指点杆模块或者电脑损坏。

       最后是关于复位引脚的简单电路,请看下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236

         四、目前进展
         我手里这个指点杆模块是海鲜市场淘的,店家说是Thinkpad X1的全新模块。通过上面的方法辨别出了外部接口引脚定义,找了个USB转PS2小板,接上电脑可以正常工作了目前还没想好这个模块怎么改装到我的键盘上,等想好了再用5芯线重新接下就好了。

网友A:
一般的键盘塞不下哇,除非弄个支架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键盘塞不下哇,除非弄个支架撑起来

想的是把空格键一分为二,然后怎么塞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的是把空格键一分为二,然后怎么塞进去

这样不方便吧,不如整个带指点杆的笔记本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方便吧,不如整个带指点杆的笔记本键盘

带指点杆的机械键盘全套要1500大米,然后也有很多薄膜键盘改的。我还是想最大化利用自己手头这个键盘,所以选了个比较小巧哦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指点杆的机械键盘全套要1500大米,然后也有很多薄膜键盘改的。我还是想最大化利用自己手头这个键盘,所 ...

家里有两台带指点杆的本本,感觉也不好用啊,楼主咋这么迷指点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两台带指点杆的本本,感觉也不好用啊,楼主咋这么迷指点杆啊? ...

相同感觉,我一直用小黑,家里有四个红点,但从来感觉红点好用,甚至不如下的触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感觉,我一直用小黑,家里有四个红点,但从来感觉红点好用,甚至不如下的触摸板。。。。 ...

那到也不是,办公表格文档类,指点杆还是可以的。相比下现在win10的多点触摸板,我觉得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感觉,我一直用小黑,家里有四个红点,但从来感觉红点好用,甚至不如下的触摸板。。。。 ...

也没有特别迷。其实我就是尽量减少键盘和鼠标的切换,想方设法集成鼠标到键盘左手区域。以前试过在键盘下方放轨迹球、触摸板,感觉都不太好使。剩下的方案就是小红点和光学手指导航器了

网友:
可以用指点杆画图的飘过,习惯了指点杆的,根本不屑触摸板,而且完全没有误触的问题。
指点杆最好是双手操作,一手操作指点杆的按键,一手用指点杆,打字和操作双手不用离开键盘

网友:
还没习惯用指点杆的路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没有特别迷。其实我就是尽量减少键盘和鼠标的切换,想方设法集成鼠标到键盘左手区域。以前试过在键盘下 ...

触摸屏加虚拟键盘不好吗?

网友D:
我给这个做了个转蓝牙鼠标,用的esp32,直接当蓝牙鼠标用
还没做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加虚拟键盘不好吗?

触摸屏还是触摸板?还是说整一个小尺寸触摸屏,开启虚拟键盘?但这玩意怎么控制鼠标移动呢?

我工作的适合好几个屏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这个做了个转蓝牙鼠标,用的esp32,直接当蓝牙鼠标用
还没做壳子

b( ̄▽ ̄)d厉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屏还是触摸板?还是说整一个小尺寸触摸屏,开启虚拟键盘?但这玩意怎么控制鼠标移动呢?

我工作的适 ...

触摸屏14寸的感觉还好,多屏还是标准键鼠比较习惯

网友(2022-03-13):
引用 楼主:
想的是把空格键一分为二,然后怎么塞进去

还是直接在Ghb之间放吧,一个切一点.

网友:
这个手艺不错,很会专研!赞一个!

网友(2022-04-16):
这个也太n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