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图神PH0T0SH0P也有认输的时候 哈哈

楼主(2022-01-05):
一个图片稍微长了点    扔给它居然说搞不定了

不就5万像素长嘛

找借口说是文件格式模块接口问题,我了个去
ACDSEE可以打开 、win自带的画图也能打开编辑

如此懈怠  枉为图象专家   :)

网友A:
说不定是版本问题?或者你用的是绿色?

网友:
图发出来给我用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B:
可以肯定的是,你这个Photoshop少文件

网友C:
你ACDSEE 打开然后再另存为一下随便的格式比如JPEG, 然后用PS就能打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是版本问题?或者你用的是绿色?

版本倒不是最新,应该不至于
平时大多数处理工作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的是,你这个Photoshop少文件

这个版本安装时应该是完整的

很多年了  一直不想换
7.0 嘿嘿很多人都不知哪里去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ACDSEE 打开然后再另存为一下随便的格式比如JPEG, 然后用PS就能打开了吧

想到一块了   但是不行

网友D:
你这个photoshop估计是32位版本的吧,因为32位应用程序最大只能使用2G内存,而PS处理图片是需要花费大量内存的,好像2G内存最多只能处理5000万左右像素的图片,你这个明显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photoshop估计是32位版本的吧,因为32位应用程序最大只能使用2G内存,而PS处理图片是需要花费大量内 ...

有可能

系统还在用32位的,这个7.0可以说用了几十年了

网友E:
卧槽,还在用7.0?记得是02 03年我同学就在用了,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卧槽,还在用7.0?记得是02 03年我同学就在用了,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

自信一点  你没猜错~

我用的时候应该更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到一块了   但是不行

会不会下载时没改文件名, 是很长的乱码一样的图片文件名哦.... 改个短的能行不

网友F:
为啥不换新一点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下载时没改文件名, 是很长的乱码一样的图片文件名哦.... 改个短的能行不 ...

不是文件名的缘故
感谢热心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换新一点的版本?

平时就剪裁一下图片 简单的扣图。。  很多功能不会用  所以 没想着去换版本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不想在PS上花过多精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就剪裁一下图片 简单的扣图。。  很多功能不会用  所以 没想着去换版本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

现在要学的东西确实很多,但换个新的版本会有用些,反正电脑性能也能跟得上

网友:
这可能是32位版或版本太旧的关系,PS新版本有很多强大智能化功能,自动抠图什么新手来说挺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