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可以用来激活铅酸电池么?

楼主(2022-01-06):
有5个2020年9月的铅酸电池饿死了,没用几次,直接以旧换旧不甘心,刚好疫情封控也没办法出去,就折腾好几天,先用12v的光猫充电器小电流充一天,浮充电压在7-10v不等,静置电压在4-6v。
然后用一块好电瓶并联饿死电瓶,用12v的电动车充电器充,目前救活一块,还有四块充电中。
这样搞太麻烦了,想问下各种改可调电源的,改完能用来救活饿死电瓶么?

网友:
看到有的说法是:在不缺电解液的情况下(如缺少可添加至合适)直接用15、6V的直流电压(稳波、不稳波都可)充电,控制温度(别高温沸腾),冲到电瓶14V左右,再放电。如此循环几次,有可能恢复个差不多。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但本人手里没有旧电瓶,所以无法尝试、验证。

网友A:
四块电压只要够三十伏左右就能使充电器启动  找个四十八伏充电器把剩下的电池激活吧  我用LED驱动改的用于激活电池  要用带隔离的注意安全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 用36V先充  再用48V  最后60V的  初期电池电压较高  充一会儿  电压就会下降  然后进入正常充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块电压只要够三十伏左右就能使充电器启动  找个四十八伏充电器把剩下的电池激活吧  我用LED驱动改的用于 ...

不清楚你的48v充电器是啥样子的,我用路由器电源分别冲过后,6块电池静置电压达到了42v,用48v充电器一样是绿灯,充不进去。用36v的可调直流电源也没冲进去

网友A:
你不是五块电池吗42V应该可以充电了   除非电池内阻大了 硫化严重了  六块的话 电压还是有点低  主要是电压太低  高压端3842达不到启动电压 所以不会充电

网友:
四块电池修复过好几组了  五块的也修好两三组了  容量就不好说了

网友:
高电压充会发热,电解液容易干,要加液

网友B:
20年春节疫情公司停工了三个月,工地上那些施工车辆大电瓶全报废了,完全充不进去。

后来有个老司机用了个蒙古大夫的办法,我看着玄,但竟然救活一半电瓶。  你试试这么办: 用个直流电焊机负极接电瓶负极,焊条接正划几下电瓶桩头,能划出火就有戏,多擦几下然后马上充电就能充进去了。 这个原理好像是用高电压击穿极板上阻碍导电的硫化物层。电焊机空载有六七十V,只要电瓶不是彻底不导电了,慢慢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五块电池吗42V应该可以充电了   除非电池内阻大了 硫化严重了  六块的话 电压还是有点低  主要是电压 ...

还有一块好电瓶用来并联坏电池进行12v充电的。
估计硫化太严重了,有三块电池电压一直在7v上不去,先充个48小时再看吧

网友C:
修复电池还是用专门用来修复的充电器吧,应该是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肯定不是普通的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复电池还是用专门用来修复的充电器吧,应该是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肯定不是普通的直流电源 ...

所谓的脉冲电源,没那玩意儿。

网友:
没个40V别激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年春节疫情公司停工了三个月,工地上那些施工车辆大电瓶全报废了,完全充不进去。

后来有个老司机用了个 ...

这个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