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松下SZ5光驱排线改硬盘

楼主(2022-01-06):
玩了一年多联想X230,上礼拜卖掉入了个松下SZ5,主要看中这个机器够轻,原装IPS 1920*1200屏幕,不过小日的机器也有不好的地方,内存全部是板载的,硬盘接口也随配置不同而不同且没有的功能绝对不给你留。

我这个是8G内存版本,240G硬盘M.2接口,带光驱,想着按照传统改个双硬盘,但是问了一下网上的卖家都说这个机器不支持双硬盘,具体为何没说。想着既然有个光驱应该能改个硬盘,现实网上找这个光驱以及内部排线的接口照片,确定了光驱接口就是小的SATA口后决定开拆。拆开后发现机器原本设计有一个2.5寸硬盘位,不过没有排线(排线分三种:只有硬盘,只有光驱,硬盘光驱一体),咸鱼搜了一下有人卖拆机排线本想买的,可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原机的排线接口,板子上接到光驱的几根信号线是有焊接电容的,而旁边的几根线没有电容,估计买硬盘排线回来也不起作用,所以最后只能在光驱的接口上想办法。

找了一块光驱位的硬盘转接板,再从一块坏主板上拆了一个SATA接口座,用路由器的天线做连接以保证良好屏蔽,焊接好以后测试正常识别硬盘。硬盘位用单面带不干胶的棉贴上做硬盘缓冲固定,整理弯曲好连接线。拆的SATA接口座到排线位置直接焊接(没有用转接板)以免除以后接触不良的问题。弄好以后满心欢喜开机,结果发添加的硬盘没了,耳朵凑前一听硬盘都没转,测量一下焊接的连接线没问题,再测5V电压居然没了,心想该不是主板被搞处问题了,又拆下主板看了老半天,最后发现原来那个光驱转硬盘的转接板,在电源接口位置有一个引脚接了个电阻接地,顺着这个电阻查看主板上面发现这线是有连接到其他地方的,估计肯定有作用,遂在排线该引脚位置加上一个4.7K对地电阻,再次开机,硬盘有了!

光驱跟硬盘排线接口,左半部分是光驱的SATA信号,右边是硬盘的,这台机器没有陪SATA硬盘,连排线都不给你,而且别以为你换了排线就能装硬盘,仔细看下面的电路板上是没有原件的,而左边的光驱部分有原件,难怪有的卖家卖排线说请确认自己的电脑是否支持光驱或者硬盘(有的低配就是没有光驱,没有M.2接口但是用SATA口硬盘

用光驱转接板测试正常

设备管理器双硬盘

这个是坏的HP主板,拿来拆SATA座

焊接后的样子,一开始在电源线位置没有焊接4.7K对地电阻,导致主板没有5V电压输出而不认盘

电源线旁边的第一引脚加了下地电阻

装好的样子

最后说一个改装的效果,达到了双硬盘的目的,不过桌面右下角点U盘那个图标会出现弹出添加的这个硬盘,网上说一般主板可以在主板设置里面关闭热插拔功能,但是这个机器没的设置,一般不小心把这个硬盘弹出删除,只能通过重启才能再次识别,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小日本是该吐口水,但他们的产品也确实有翘大拇指的地方

网友:
铝合金框架不错,很结实

网友A:
现在一般都不建议笔记本加装机械硬盘,还是固态不怕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都不建议笔记本加装机械硬盘,还是固态不怕震动

我还真就信不过固态,好几个朋友用固态硬盘存放重要资料硬盘突然损坏无法恢复的。机械盘,起码我用这么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突然完全损坏这种问题,有过2次坏盘都及时保存了资料。另外我用笔记本很少在开机时候移动,纯粹是为了出差携带方便

网友B:
顶楼主,能不能研究下如何4G升级8G内存?网上很多sz5都是4g的

网友C(2022-03-25):
LZ为什么不直接加一个光驱转2.5硬盘的转接支架?价格也不贵,就不需要这么折腾了

网友:
所以我放弃了sz5 其实我很习惯松下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能不能研究下如何4G升级8G内存?网上很多sz5都是4g的

不用研究,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为什么不直接加一个光驱转2.5硬盘的转接支架?价格也不贵,就不需要这么折腾了 ...

这个是我最先考虑的,手里也还有2个转接支架,但是这个光驱位高度装不进去,只用电路板的话硬盘也不好固定,最后还是这样最妥当

网友:
不知道,LTE能否自己添加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不错的样子

网友:
牛批,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2022-05-12):
直接淘宝上买了一个9.9包邮的光驱位转接支架,完美解决。虽然看起来SZ5的光驱是异形的,但实际上仅仅是标准笔记本光驱去掉了外壳而已,现在接了一个2T的固态,用起来很爽。这个本子一定要买带光驱的,因为NGFF的SSD没有升级空间,想买新的都买不到,只有几个国内小厂在做,最大也只有1G,已经是属于淘汰的产品。

楼主:
速度没有问题,没有测试固态,西数500G黑盘能跑全速

网友:
佩服,这个改的很不错。配图也非常清晰

网友:
总感觉机械硬盘在笔记本上有点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