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TC2608分段开关芯片和有关电路、开关顺序的问题

楼主(2022-01-06):
目前在淘宝上看两路的分段开关通电顺序都是:L1、L2、L1+L2,而我想用一个顺序为L1+L2、L1、L2的分段开关。
查到这篇文章《思特丹系列数码分段开关维修一例》(https://www.51wendang.com/doc/c2b742f2b43df37a60586ceb),第二页的照片里,型号ND-201的开关顺序就是我需要的。
文章里还附有常规型号211B和ND-201的电路图,两个电路图中的差异在于:ND-201中TC2608芯片的3脚、7脚空置。
7脚为第三路L3输出,在两路分段开关中用不到,那影响开关顺序的就是3脚?
3脚定义是E-POR复位端(内置POR),211B电路图中的3脚接地,想了想感觉也不对。

想请教各位,常规使用TC2608芯片的分段开关,如何调整开关顺序为L1+L2、L1、L2。

网友:
分段开关的开关顺序是由芯片内程序决定不能改变,如果实在要改就得断开原有继电器改由二极管译码+晶体管来驱动继电器。

楼主:
继续请教下,我这次需求简单一点,需要的开关顺序是:L1+L2、L2,即第一次两个灯全亮,第二次只亮一个灯。是不是只需要在2脚和8脚之间串联一个二极管就行。
第一次开关时,2脚输出,继电器1和继电器2均吸合,灯L1和L2同时亮。
第二次开关时,8脚输出,继电器2吸合,灯L2亮。

还有个问题,我看分段开关经常因阻容失容造成电压降低影响继电器吸合,我这样改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同时带动两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