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锡器-DIY,附3D打印文档

楼主(2022-01-06):
平时有空就搞一些贴片的PCB,平时都是买维修佬35g锡膏手动像打针这样手推出来点到PCB上面。但是由于不常用锡膏容易干,干后就不好推出来了。推得手都疼了。
于是就有了这个简易点锡器,先画3D图,然后3D打印。
对比大神们的电动推出,我这个就简单多了。
注意:锡膏直径是大约18.5mm
不用电,不用控制板。纯手工扛杆原理。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谢谢。

3D打印文档

网友A:
一次挤压完成那个斜面能拉起来吗?能连续挤压。加弹簧加限位

网友:
感觉不太精细吧?

网友B:
好东西,有成品卖吗?

网友C:
啥机器打印的,那么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机器打印的,那么精细

镜面都出来了,感觉像光固化

网友:
文件下了,模型不错但是摆的位置不对

网友:
打印也不便宜吧 树脂不赖艸,尼龙 abs又贵

网友:
既然有条件打印   不如做个套筒支架,末端微型步进 丝杆驱动   手握处微动开关点动

类似医院微泵,出力均匀

网友D:
设计不错,我之前打印了下图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错,我之前打印了下图这种:

这款好控制,比楼主的好

网友:
挺巧啊,你做了个出锡膏的,最近我做了个出锡丝的,有空发上来

网友:
草,这不是类似什么捣蒜神器的东西吗?论坛人才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挤压完成那个斜面能拉起来吗?能连续挤压。加弹簧加限位

实际使用过程中不用连续挤压的。因为是点焊膏,用量很少的。一般一格就可以点完一块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错,我之前打印了下图这种:

能发个3D  打印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有成品卖吗?

你可以在某宝搜“锡膏分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发个3D  打印包吗?

打印中间螺杆的时候,我把直径缩小为95%,长度不变,这样不会太紧。

度盘:https://pan.baidu.com/s/1z9oWN-wZJy1gWrTaVhEFSg?pwd=ccv3

补充内容 (2022-1-18 10:33):
最后1次更新(30天有效):
https://pan.baidu.com/s/1PMiHD7TPusKH7tAiBwrq2w 提取码:t53n

过期后不再更新链接了。
原因①上面有论坛附件,②一个加M的都没...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