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没有霍尔的无刷锂电钻可以买么?

楼主(2022-01-06):
各位大佬,国产的无霍尔锂电钻可以买么?

我用的不多,这个钻卖100元包邮(单机身)。我看卖家的视频,低档低速启动挺平稳的,速度很慢,非常适合上自攻丝。 考虑到这个钻体积比较小,重量适中,而且通用大艺a3电池(我正好有),可以买么? 还有更好的推荐么?

21v无刷直流锂电钻,工业级 环正控制器,高速轴承,自锁齿轮箱。

网友A:
因为有减速箱的存在,所以是否有霍尔就变的意义不是太大,没有霍尔也能通过相电压来检测转角,只是精度差点。
有霍尔的好处就是在及慢速的情况下获得最大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减速箱的存在,所以是否有霍尔就变的意义不是太大,没有霍尔也能通过相电压来检测转角,只是精度差点 ...

受教了 ,一直不知道有没有霍尔的区别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减速箱的存在,所以是否有霍尔就变的意义不是太大,没有霍尔也能通过相电压来检测转角,只是精度差点 ...

   听着很高大上,但是不明吧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着很高大上,但是不明吧 啊

没有霍尔最大的问题是无法重载启动,但有了减速箱的存在很少会出现重载启动困难的情况发生。
比如博士GSR12V-EC,可以电钻模式下龟速打10mm孔,换锐奇BL7212-20C就容易被憋停,因为锐奇20C是无霍尔的。
正常使用情况下基本无法发现区别,只有特定场合下才会注意,但不知道原委的也不会发现区别。
两个电钻我都买了,价格差了3倍。

据说早期锐奇是有霍尔的,但我买时已经没有了。

网友:
买博士GSR12V-EC

网友:
用的少,就能买,而且还有电池,省了一笔银子

网友:
没有霍尔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价钱贵了,单机不带电池公模这个价钱在论坛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C:
洋二,良明,米沃奇,里奇 都有霍尔,普通的电扳手也就1百多点

网友D:
GSR12V-EC开关偶尔会失灵的通病,按下开关灯亮电机不转,性价比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GSR12V-EC开关偶尔会失灵的通病,按下开关灯亮电机不转,性价比低。

我用的不多,机器都买了5、6年了,重来没出现你说的情况,就是电池都满电存放,随拿随用,电池是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霍尔最大的问题是无法重载启动,但有了减速箱的存在很少会出现重载启动困难的情况发生。
比如博士GSR1 ...

一直不知道有没有霍尔的区别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GSR12V-EC开关偶尔会失灵的通病,按下开关灯亮电机不转,性价比低。

这种一般是快速按导致的判断失误,小钢侠也有,但不碍事的,一般是人为故意这样把玩才出现。
性价比低是肯定了。。。毕竟是旗舰,而且老了一点了。买新库存价钱高的不像话。

网友:
很像那款威的姆的,我去年入手78单机。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A:
没有霍尔最大的问题是无法重载启动,但有了减速箱的存在很少会出现重载启动困难的情况发生。
比如博士GSR1 ...

大哥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洋二,良明,米沃奇,里奇 都有霍尔,普通的电扳手也就1百多点

大哥 洋儿二是啥

网友(2023-10-31):
引用 网友A:
没有霍尔最大的问题是无法重载启动,但有了减速箱的存在很少会出现重载启动困难的情况发生。
比如博士GSR1 ...

是啊 你只说的是这回事

网友:
楼主问的是100块包邮合不合适,你直接推荐1000+的……

那我也会,买fein或者hilti!

网友:
历史名词了,普通人不要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