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KVM 不认游戏键盘

楼主(2022-01-06):
键盘:双飞燕X7狼印,短键盘(无小数字区),带五彩灯。

KVM:ATEN 宏正 CS-9138,有源(带独立电源)。

KVM 接 普通键盘,成功。
狼印X7键盘,直连未开机电脑,彩灯闪亮。打开电脑,使用正常。
狼印X7 接 KVM,彩灯不亮。打开电脑,彩灯依然不亮,找不到键盘。KVM 插不插电源均如此(说明书:多级串联插电源,单级插不插均可)

我的键盘托板,容不下普通键盘(正常尺寸)。
有什么办法能继续使用 狼印X7短键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直连

网友:
RGB光污染的电流太大了,KVM就能接普通键盘。

网友:
带不动你键盘吧?

网友:
KVM想办法增加外接供电,,,,

楼主:
KVM本身带独立电源,9V,600mA,插上电源也不行。

之前我买的3种山寨水货KVM,键鼠连接都妥妥的。都是VGA信号不行,闪、抖、条纹。

这次下决心入手品牌一台(原价2000多),VGA信号好了。键盘又出问题!(狼印X7键盘 是PS/2圆口,我没有用USB/PS2转换器。
这个KVM,正常时(普通键盘),可以用键盘(比如按两下Ctrl)实现屏幕OSD操作,实现一些KVM功能。
其实KVM如果内部PS/2口只是硬件简单直通,反倒没有这些问题了。越是高级功能,兼容越差。
如果电脑关机状态,连接KVM的狼印键盘能够闪灯,故障就会排除了。

PS:有没有可能,游戏键盘的彩灯,负载太大,供电的问题吗?可否考虑把键盘彩灯的电路剪断?

网友:
也许diy给键盘单独供电更简单些,也不损失键盘彩灯酷炫功能
万一不成功,也不损害键盘不是

比如买个usb/ps2转接头,diy这个转接头成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