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400wh充电宝怎么样

楼主(2022-01-06):
54颗2.4ah动力。3.6v,充电宝用处。

网友:
这个容量,你想冲啥设备?

网友:
这个要不要做一辆小车子拉?

网友:
铝丝焊接啊,牛

网友:
移不动电源

网友:
老兄,这是充电一星期,放电用半年啊

网友:
这么多节电池,不怕出问题?

网友:
只能野外,或者放在家。

网友:
这可以用来点焊吧?并联太多,要有电芯坏了不好查

网友:
你是准备大停电了吗

网友:
除了户外野营实在想不到能干啥,完全失去了便携性

楼主:
不到3kg,在家可镇宅,在外可防身,比板砖有劲还更有用途。

网友:
牛逼克拉斯了。

网友:
还得分容配组…

网友:
拍摄荒野求生的博主需要这个

楼主:
充电宝没有上保护板怎么可以呢。

网友:
动力电池,如此并联当充电宝使用,那就是暴殄天物啊。
容量型的,大概1.5kg就够了。

网友:
我做了一个5万mah的充电宝,给老婆的化妆镜供电用。桌子边上没有插座,拉拖线板又太难看,搞了个大充电宝,固定在桌子后面桌腿上,充一次电能用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