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根苹果手机充电线

楼主(2022-01-06):
水果手机插头经常坏,充电线买了很多根,浪费不少钱,D一根吧。

这种头子结实,

借用一下吧。

剥开,可见红绿两根线芯,红为+,绿-。

花线实在,过流能力不用怀疑,头子是迷你记忆卡转换插改的。

焊接+热缩管。

完工。

线两米多长,不忍剪断,用着吧。

网友:
伊拉克战损版

网友A:
这个,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超级耐用。就是不好看。

网友:
你就不舍得买两个这玩意吗?

楼主:
尽可能废物利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效果怎么样。

效果可以,用了十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耐用。就是不好看。

家里那位充电宝放包里,经常拉扯,成品线头子与线结合部都扯坏了,手头起码十几根坏的,没法修。

怪兽头子抗折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可能废物利用是吧。

也对,哈哈

网友:
无线充电不香吗?   我用无线充电,基本不费线了

网友:
苹果的原配数据线如果有毛病了,首先尝试保留原来的手机端插头重新接线,而另一端的USB头就没所谓了,如果手机端插头不灵了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