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朗德万斯(欧司朗)的驱动,顺便问下怎么解决频闪

楼主(2022-01-06):
朗德万斯,也就是原来的欧司朗普通照明部门,这是他家的一个16W的驱动,因为点亮之后又频闪,所以拆开看看
内部PCB上有一层白色的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电路比较的简洁(漏)

右下角是一个650V 7A的N-MOS

背面元件多点

主控是来自晶丰明源半导体的原边反馈单级有源PFC LED恒流控制芯片BP3319MB

然后是关于频闪的问题,这个驱动的输出滤波是两个50v 220uf的铝电解并联,能不能加一个小容量MLCC解决一下频闪?

示波器测的波形

网友:
桥后面加个高压电解试试,耐用不小于450V,看看BP3391的典型应用图

网友:
1,没有输入滤波电容,你自己加个试试
2,这个芯片为了高pf,会牺牲输出的直流稳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