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电阻给鱼缸加热,怎么密封好腻????

楼主(2022-01-06):
前些天闲来无事买了个小鱼缸,准备开始养鱼;
两条金鱼,一周死掉!说是鱼缸太小缺氧!
换4条孔雀鱼,一周多又死了!感觉除了水质外,主要是温度问题,买加热棒都是比较大的,怕煮熟了,哈
想用几个电阻试试!手头正好有一个20v30w的电源头正好用上;
电阻2w100欧,用了4颗串联,接三根线——黑-白-蓝;不同接法功率不同:
黑——蓝:1w
黑——白:2W
白——黑蓝:4w;
功率小也不用控温了,最多升高几度。

但是难题是怎么密封?
图上是用宽胶带两面贴上,不知能坚持多久?
胶管套起来行不行?

网友:
704可以吗?或者热熔胶

网友:
用硅胶管套起来就行了

网友:
买个加热棒又不贵我玻璃的和不锈钢的都用过,效果不错的。另外说你这鱼缸是太小了

网友:
几块钱买个杯垫垫下面不香吗。。。

网友:
20元买个20W的乌龟加热器,PTC恒温25度左右。

网友:
上实验室去找个石英玻璃试管,把电阻放里面,然后用石英砂填满空隙

网友:
我一直养鱼,放室内的话不加热也没问题,先要加个水循环和过滤,保证水质和氧气,其实很好养的

网友:
想养鱼玩玩,就好好弄,鱼缸越大越容易养
你这种小缸,会打消养鱼的积极性,因为缸小,需要勤换水,水质变坏的快,累人
要想好好的,就40*40起步超白缸,加过滤加光照,好看,还省事
我家是60*40的,循环开起来,基本全年不换水,都是用鱼缸里水浇花,然后再补新水
以前有两个小缸都送人了,太折腾

网友:
别折腾,冷水鱼还死,就是水的问题。。。。

网友:
测量水阻,然后插上俩电线,接合适的电源就行了,水阻加热多便宜

网友:
粘外边,包点保温材料

网友:
要么用玻璃胶,要么用热缩管

网友:
用报废的白菜白光T12不是更好

网友:
不会用的自来水吧?

网友:
这小缸,几块钱买个电热杯垫放下面颜值杠杠的

网友:
孔雀估计不加温容易死,有短的加热棒,不过我的小缸也确实没加热, 家里有加热棒我都把它收起来的,

网友:
晚上3点左右戴上鸭舌帽捂好口罩去小区楼下的成人超市里转转,你会回来感谢我的

网友:
买个不锈钢30W的加热棒就可以。设置好温度就可以无需担心煮熟了哈!你这样DIY估计升温很慢。孔雀鱼喜欢28°左右的水温。

网友:
这是水煮鱼的节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