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新款速腾加装papago免走线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2-01-06):
同事用女儿免税车的指标提了辆新速腾淘汰了那辆在我帖子中多次出境的2007速腾

带雨量传感没行车记录仪

宝上下单购入papago免走线行车记录仪

从雨量传感器线束中取电

行车记录仪本体,左侧2按键加3指示灯

右侧tf插槽

没啥整体感,像裸体电路加个塑料壳

尾段很长,为了适应多个车型有4个分切口

这款行车记录仪是左右两瓣对合安装的,先分离。

主要部件都固定在左侧

按压左侧接缝处,塑料撬棒分离前壳

看内部卡扣情况

后视镜直接准备了行车记录仪的取电USB。外置的行车记录仪用根短线也很好安装

间隙小,后壳无法取下

拧动后视镜座就能取下

对照原壳长短截断

对接线上有安装前断电的提示,怕没接对线短路。我怕麻烦先接好雨量和行车记录仪的接口,最后再接原线束。都是异形的接口有防插反的设计,别大力出奇迹就没事。

新外壳与原后视镜底座的吻合度不是很高,四周有大量的空间不必担忧多出的线束没地方安放。2壳体前端都上好透明双面胶

对合组装后,摆正粘上就完事。

感觉黑壳才不会突兀,

网友:
泼一下冷水,,,这玩意不要起火爆炸才安全

网友:
还是觉得悬挂式的拆装方便,记录仪这东西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

网友:
这行车记录仪,还有防阿呆的款式。

网友:
papago有这款隐藏式的?原厂自带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安装麻烦,出故障了也不好拆。

网友:
虽然可能有各种不好,但是这东西,对着驾驶员方向的好按的按钮,还有每个标识的文字都印的挺好的,人体工学设计还不错.

网友:
拆装不方便啊

网友A:
为嘛看见几款行车记录仪要求每月格式内存卡?而且温度比用在别的设备上高。放在读卡器连续读写温度一般,记录仪上的温度很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嘛看见几款行车记录仪要求每月格式内存卡?而且温度比用在别的设备上高。放在读卡器连续读写温度一般,记 ...

tf卡视频存储损坏的比较快,读写次数有限。经常见到好多行车记录仪需要恢复视频时都恢复不了,交警取证比较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f卡视频存储损坏的比较快,读写次数有限。经常见到好多行车记录仪需要恢复视频时都恢复不了,交警取证比 ...

行车记录仪上用了四年没问题。早期放安卓手机上的闪迪金士顿用一年多就挂了,频繁读取扫描。行车记录仪上就是温度老高。感觉这玩意的生产偷工减料了,材料能减就减,导致体质凭运气。同样的型号有的挑卡,我的试杂牌都不挑卡,厂家不建议的朗科都不挑

网友:
有停车监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车记录仪上用了四年没问题。早期放安卓手机上的闪迪金士顿用一年多就挂了,频繁读取扫描。行车记录仪上 ...

不是所有的都出问题,概率比较高。电子数据取证里面,行车记录仪恢复数据的几率不高。

网友:
楼主 请教一下,golf8 R-line , 带雨量感应,带ACC自适应巡航,4S 说这种装不了隐藏式行车记录仪,好像干涉还是什么
这款速腾是不是也带雨量感应,带ACC自适应巡航?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得多喜欢速腾啊。

网友:
今天去4S看了golf8 Pro 确实可以装隐藏式的
                   golf8 R line 前面带了ACC, 成一个比较大的三角形  确实装不了

网友:
后置摄像头的话,就没法做到免走线了吧

网友:
装了这种不过不是这个牌子的,好几年了都一直好好的。
车主朋友是真喜欢速腾啊。

网友:
从前面看有点丑啊,我觉得都有USB插口了就没必要用隐藏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