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声光双控的LED灯

楼主(2022-01-06):
捡了个声光双控LED灯,主芯片是LIS9452U,以下是网上的介绍,将芯片的3脚悬空,可以改成纯声音控制的灯。想请教大家,再把声控去掉,改成常亮的,怎么改电路?谢谢大家!

LIS9452U是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业内独创的集成声光传感控制和LED恒流驱动于一体的单片 声光传感控制芯片,适用于降压式非隔离应用场合,通过采用多项专利控制技术,使得系统架构得到 了更大程度的精简。LIS9452U工作在电感电流连续模式,无需输出滤波电容,负载的纹波电流依然能保持较低水平;同时相比电流断续模式,峰值电流更小,有效电流更小,因此器件损耗更低,使系统 能够轻松达到95%以上的效率。LIS9452U采用了专利的输出恒流技术,保证输出电流不随电感量和 LED 工作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实现优异的负载调整率。LIS9452U集成了高压启动和高压供电功能, 无需启动电阻或供电绕组。
       LIS9452U还集成了完善的保护功能,包括输入电流的逐周期过流保护,电流检测管脚的开路保护, 输出电流过温调节功能,以及输出端短路保护等。

LIS9452U同时具备了检测环境声音、环境光的功能。芯片外围除了必需的感应器件,无需增加其 他元件,即可实现声光控开关延迟功能:在明亮的环境中,LED灯始终保持不亮的状态;在黑暗的环 境中有声音则LED灯亮,延迟一段时间后关灯,非常适合楼道灯、厨卫灯等应用场合。LIS9452U也可 方便应用于纯声控灯,此时仅需在声光控灯的基础上去掉光敏元件即可;另外LIS9452U也可用于纯光控的户外灯、庭院灯等场合,并且外围极度精简。典型的声光控或纯声控,应用图如下:

网友A:
这芯片没有独立控制脚,你把mic断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没有独立控制脚,你把mic断开试试

谢谢回复!我试试,断开或者接地是不是都可试试?

网友A:
接地大概率不行,因为ic肯定检测不到电平变化。
悬空如果不行,你连个1M欧的电阻到高压正极,有纹波输入,大概率可以重复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大概率不行,因为ic肯定检测不到电平变化。
悬空如果不行,你连个1M欧的电阻到高压正极,有纹波输入, ...

有道理,谢谢行家您的建议。

网友(2024-03-31):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谢谢行家您的建议。

改后是纯光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