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烁VASO ZX7-200焊机烧了,拆开看看,求解

楼主(2022-01-06):
朋友的朋友的ZX7-200不起焊,就把它送给朋友,朋友提着它来找我。拆开看看,烧了三个475/250的电容。这三个电容是驱动管到开关变压器的,怎么会烧坏呢,而且看痕迹似乎以前已经换过一次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没修过电焊机,昨天刚刚上网看的教程,还没测24v有没有。新买的电容大概晚上到,先发个帖子问问看

烧了三个电容

这是中板,三个开关变压器

有一组驱动管拆不下,只好连着散热器一起拆

东芝的2SK4107MOS

散热片还挺厚的,比现在那种一百块的电焊机用料扎实得多

下板,四个470电解电容

两块上板,可以代换,可惜都有问题。这款是经典电路,好多小厂都是照抄作业的。

从电路可以看出,这三个电容是在驱动管和变压器之间的,不懂为什么会烧坏

ZX7-200的相关资料我发到阿里云盘上了,需要的可以自行下载
https://www.aliyundrive.com/s/t9A2zpYLkMq
晚上电容到了,更换上去,开机居然保护,红灯绿灯一闪即灭。没换电容上去的时候好歹灯还亮,风扇也转。明天检查看看是不是中板有短路的地方

1.7更新:检查发现中板的一颗X4202S快速恢复二极管击穿。先考虑能不能代换,不能代换就去淘宝买一颗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啊,这个电容传递主功率给焊把。

网友A:
这种电容很容易坏,不知道能不能换成安规的。没弄过电焊机。

网友:
这三个承受的电流可不小呀

网友B:
mos管焊机 到底比igbt焊机 差多少?
寿命短多少?

网友:
我修了一台缺件的氩弧焊机,修好后改成两用电焊机

网友:
这cbb过大电流,普通的没法用

网友C:
耐压不够,换4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不够,换400V的

原电路就是250的,不过价格一样,新买的我选400的,换上去直接保护了。估计中板还有地方短路。我怀疑有肖特基管击穿了

网友:
不能盲目换件的 变压器检查一下吧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电容为隔直电容 过压 过温损坏概率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很容易坏,不知道能不能换成安规的。没弄过电焊机。

可以换那种方形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焊机 到底比igbt焊机 差多少?
寿命短多少?

我觉得mos的焊机耐用程度好于igbt的,估计模块的会比mos的更好,不过廉价版的小焊机肯定不会使用模块了,多igbt并联不好做均流,一般小品牌也不会花大精力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