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索尼PS2电源,帮帮看8.5v怎么改成12v,已完成不太完美

楼主(2022-01-06):
索尼PS2电源,台达代工的,8.5v输出电流5.6A,想改成12v输出给充电电钻用,原来的电池不行了,在家偶尔用一下,直接接12v电源也可以用,需要输出电流大一点的,想把手里这个8.5v的利用一下(也是积灰很久了)论坛以前大家一直说的湿棉签大法,可我看低压区好像没有IC,解决办法后面有回复,R59和R60拆掉用18K代替,输出11.7v,点亮LED没问题,但是接电钻一下就输出0v了,应该是输出保护了,估计无解,改电压一般使用没问题的,接电钻应该是启动电流太大导致输出保护了,电钻还是用变压器的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加个升压模块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升压模块比较好

手电论坛以前有人改过,现在帖子找不到了,升压模块输出电流可能达不到,内部也没有空间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7,,59,,,60

用湿棉签蘸这几个电阻?看输出电压有没有变化,有变化换电阻

网友:
输出部分看不清,应该有431 改改对应的电阻

网友C:
电容C56边上那个看看是不是4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C56边上那个看看是不是
还就是431,我把胶拨开看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C56边上那个看看是不是431

拨下那个431把431一只脚都搞断了,431对应的是不是改R59和60吗

网友:
明显有个43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C56边上那个看看是不是431

431在这个位置上,我把脚搞断了,一会找一个焊在背面,431都是一样的吗?应该改哪个电阻?

楼主:
是有个431,我在背面标出来了,应该改哪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C56边上那个看看是不是431

431搞断了,拆下来了,是这样的,找其他电路板上的是TL431,可以替换吗?

网友D:
建议把这个出了,然后弄个服务器电源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这个出了,然后弄个服务器电源不香吗??

手里有的就折腾一下,现在疫情封城了快递也停了

网友:
可以 只要是431就可以。

网友:
可以 只要是431就可以,楼上已经说了 R57,,59,,,60
再给你详细一点:R60并R59 27.4K并750K=26.43K与R57 66.5K组成431分压电路,分压计算公式为(1+66.5/26.43)*2.5=8.79V
你要修改的话,修改对应的上端电阻(R60并R59),或者修改下端电阻R57,让公式数值到12V左右即可。
比如修改R57为 16K 则电压为(1+66.5/16)*2.5=12.8V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的就折腾一下,现在疫情封城了快递也停了
不吐槽了。珍重。

网友:
另外要注意输出电容电压值,看不清你原来的电容耐压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