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固态电容放久了一样坏

楼主(2022-01-06):
十几年了的三洋有机化合物固态电容基本全部失去容量只有1UF左右,来来来新年快乐物尽其用吧发完贴赶紧扔了,这玩意不敢拆里面有氰化物怕洗白了就没的完了媳妇这些还八成新呢!

网友:
正负极导通,什么电容都会坏的,损坏原因:保存不当

网友A:
媳妇还八成新,笑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媳妇还八成新,笑尿

上图看看八成新的成色是什么样的

网友B:
电池八成新就该报废了,媳妇是不是也要换了?

网友:
这是要接220v当鞭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保存?

发完贴扔掉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八成新就该报废了,媳妇是不是也要换了?

家里没矿也入不了渣男行当将就过呗

网友:
报废的电容也能编得这么好看,佩服!怕是出自你8成新媳妇的巧手吧……

网友:
固态电容也需要激活的吧 。施加额定电压 ,使得里面的粉末物重新附着 。听说固态电容不能在高震动的环境中使用 ,比如汽车,故障风险比电解大 。

网友:
搞到好像电子鞭炮那么好看,我也醉了。

网友:
楼主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八成新的

网友D:
有氰化物?

还想建议你当鞭炮用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氰化物?

还想建议你当鞭炮用了呢

这种有机化合物固态里面是真的有那玩意微克级别搞不好就小命不保了,所以不敢用火烧普通电容倒是可以火烧或者加高压电来滴那咚呀

网友E:
这个颜色的三洋固态电容我第一次见呀

网友:
这些媳妇儿八成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颜色的三洋固态电容我第一次见呀

开始也不确定是三洋上面有个F标以为是富士通的,后来多方查证这款是三洋给富士通OEM的,富士通根本就不生产有机化合物固态电容。

网友:
搞得像一串鞭炮,这么储存真的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