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V20信号时而显示2G,打电话发短信反应慢,售后说要换主板

楼主(2022-01-06):
老婆的V20,移动数据只用100Bps,根本用不了,接打电话半分钟才有反应,发短信要发2/3次才成功(即使当时显示的是4G也一样)。拿去售后说要换主板。自己不知从何下手,请教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能不能先刷个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刷个机啊

想什么呢?华为早就关闭了刷机渠道,连卡刷包都不提供下载了,不能刷机,感觉可以用华为助手试试,估计还是没用

网友:
我从来不买这货手机.不让刷机就是理由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刷个机啊

不是软件问题,都恢复和升级了

网友:
PA坏了自己搞不定。

网友B:
拆开清理一下主板信号天线?紧一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清理一下主板信号天线?紧一紧看看?

客服换了usb小板不行,应该弄了天线